跟师傅学艺之-----修理感应电动机一招

楼主(2013-04-09):
修理感应电动机一招,前几天看帖子有人说坏感应电机线圈不好取,问了我师傅,教了我一招多年来他使用的方法拿来和大家分享。将电机一面的线圈用扁铲齐根剃断,将电机用螺丝固定在地面上,将另一侧的线圈挂葫芦上一拉就下来了,百试百灵。最好将矽钢片也想办法固定下,有时候会头几片会被拉变形。

网友:
好的方法 嘻嘻

网友:
烤热了再拉,应该更轻松

网友:
第二步不好,还是烤热了用钢筋和锤子顶出去好。

网友:
我们这里一般是烧的

网友:
扁铲齐根剃断后,用合适大小的铁棒什么的,用锤子投出来就行了,太大的没试过,几KW的电机很容易弄好,就是累点。

网友:
扁铲什么样的?

网友:
办法不错,不知道为啥我反对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用汽车钢板磨个小铲,再用角铁焊个架子,弄个小减速器焊上摩托车小链轮。拿上链子你就使劲拉吧。30KW的 ...

看来各庄的地道都有高招啊。

网友:
看来各庄的地道都有高招啊。+1

网友:
就是一根铁杆+锤子。哈哈。就是一个字。累!

网友:
了再拉,应该更轻松就是一个字。累!

网友:
再用角铁焊个架子,弄个小减速器焊上摩托车小链轮

楼主:
各有高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