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架子行吗?请教老手。。。。。。。。

楼主(2013-04-09):
想配个四轴,主要做暴力飞行用。现在很纠结选哪个机架。比较喜欢第一个碳纤的但不知道用管夹,夹的结构是否牢固,电机在空翻等动作中会不会松动等情况发生,毕竟是夹在圆形的机臂上。第二个备选架子是方形铝管的,600的想改成400的来飞,铝的估计没碳纤的耐炸,但便宜成本低。请老手些多发表意见,谢谢。

网友A:
如何暴力?撞墙吗?是的话第二个吧.换根机臂几块钱而已

网友:
第一个架子不行..
第二个架子把电机装到铝管上还不错

网友:
电机座一定要稳

网友:
听他们说可折叠的机架结构不稳

网友B:
折叠架~~~有轴承无轴承两个概念,当然手艺可以也能自己加轴承,铝管的可靠!

网友:
第二个架子必须改装。把电机放在吕管上。就算这样那铝管还是有点软。。第一个没用过。不做评价

网友A:
铝管很不错,暴力的话,强度够了越轻越好,再结实的架子,撞了也就完了。架子没事,别的也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叠架~~~有轴承无轴承两个概念,当然手艺可以也能自己加轴承,铝管的可靠!

轴承??  中心板中间弄个十字轴穿到4根管中吗 ?

网友:
暴力飞行 还是450轴距 合适挖

网友:
说实话,类似的架子 板子多偏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