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台机,勒紧裤带打算一步到位。各位帮忙看看,过段时间就开做,到时候发作业~

楼主(2013-04-09):
本人玩多轴的,自己设计了个机架,本想把零件外发加工,奈何加工厂个个血盆大口,仔细一算,加工两个批次就够买个小雕自己干了,于是开始潜水本坛,现在打算入手一台小雕,卖家就在本地。上门去看过两次,觉得哥们人挺实诚的,开机铣了两个平面,铝板机铣出来的,要了零件回家拿卡尺量了下,误差0.03~0.05之间;第二次看的钢板机,加工误差0.01多一点。铝板机铣出的平面转角处手摸略有凹凸感,钢板机铣出来的基本就感觉不出来了。国际惯例上图才有真相~~~ 这个是钢板机好象是F600弄出来的。

这个是铝板机弄的,进给多少忘了

虽说钢板及也达到我的精度要求了(应该说已经远超我的要求了)不过在跟一些高手聊过以后都建议我机器尽可能买好的,所以最终定型的机型是这种~~

固定龙门,45号钢机身,15mmTBI方形导轨。行程300×400。

为防止广告嫌疑,不贴链接了,机架的图片是截了人家TB店的图,因为图片上有他的电话号码,为了避嫌,所以有号码的地方就裁掉了。

打算过两个礼拜得闲了就开工。我自己会去看着做。学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巧,到时候会有进度贴发上来~~~

但是本人真的小白一个,还请各位大侠支招,看配啥样的主轴、步进和电子设备才会不浪费这个架子?!昌盛的木工主轴会不会规格略低了点?我不是高富帅,机架以外的部分撑死了还能再花个3K左右。

楼主:
占楼备用

楼主:
依然占楼

楼主:
继续备用

楼主:
进度备用

楼主:
占6层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A:
铝板机唯一好处是不用刷漆,钢板机唯一坏处是要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板机唯一好处是不用刷漆,钢板机唯一坏处是要刷漆

嗯,卖家出厂是喷清漆,我比较喜欢有工业感的颜色,想搞成黄黑条纹的涂装~~~

网友B:
这台机有几个问题
1.底部侧面如果能加钢板会更好,如果做成侧面钢板连着立柱那就好上加好
2.y轴丝杆螺母座离台面距离要是能更近些会更好
3.z轴如果每根导轨是2个滑块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台机有几个问题
1.底部侧面如果能加钢板会更好,如果做成侧面钢板连着立柱那就好上加好
2.y轴丝杆螺母座 ...

1,我也这么觉得,到时候跟卖家商量下看能不能加,或者要是加钱太多,就要求留几个螺孔,以后自己加。
2,这个没太明白~~~不过你看到的图上那个是手轮,不是固定丝杠的~~
3,你不说我还真没注意只有一个滑块,不过加两个滑块会不会导致Z轴行程大幅缩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涂个霸气的眼镜蛇条纹

眼镜蛇条纹是哪样的哦?!要不以后自己雕个变形金刚logo挂在梁上,哈哈!

网友:
钢板机还是镀个硬铬吧,耐用些。也就两三元一公斤

网友:
从雕好的铝板看机架刚性不足。

网友B:
引用 楼主:
1,我也这么觉得,到时候跟卖家商量下看能不能加,或者要是加钱太多,就要求留几个螺孔,以后自己加。
2 ...

第二个问题的图解, z轴的单双滑块问题和这个类似,个人觉得这种龙门结构的z轴的导轨长度是行程的2倍,并且2滑块的距离等于行程,这样比较好。 以上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D:
凭感觉, 这机架设计 看着倒也素服,但不够结实

一个是上面哥们说的Z轴滑块问题,如果两侧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问题的图解,z轴的单双滑块问题和这个类似,个人觉得这种龙门结构的z轴的导轨长度是行程的2倍,并且 ...

嗯,刚才出去吃饭的时候想明白了,呵呵,麻烦大哥还画了个图来给我讲解,感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凭感觉, 这机架设计 看着倒也素服,但不够结实

一个是上面哥们说的Z轴滑块问题,如果两侧加强。。

嗯,你这种方法加强应该是更结实了。到时候跟老板商量下看能不能这么改

网友A:
龙门立柱偏弱

网友:
引用 楼主:
占6层应该差不多了~~~

钢板架子多钱入得啊????

网友B:
看样子这个钢板方轨应该也不便宜吧,要是再加上改进的价格可能可以买铸铁机架自己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这个钢板方轨应该也不便宜吧,要是再加上改进的价格可能可以买铸铁机架自己装了

从TB其他卖家的介绍中看到了阿乱的帖子,好像他那个铸铁架其实也是铸铁板焊接的吧?跟钢板机区别大吗?帮我搞机的哥们说焊接应力大,搞不好还不如钢板机~~~不懂~~~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卡尺 可以量出0。01mm的误差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TB其他卖家的介绍中看到了阿乱的帖子,好像他那个铸铁架其实也是铸铁板焊接的吧?跟钢板机区别大吗?帮 ...

焊接的跟铸造的都需要退火 不退火都要变形   只不过焊接件都舍不得拿去退火  然后就有了容易变形的定论  退火需要30个小时左右  我的焊接小雕就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TB其他卖家的介绍中看到了阿乱的帖子,好像他那个铸铁架其实也是铸铁板焊接的吧?跟钢板机区别大吗?帮 ...

刚开始啊乱是用钢板的(标价4400元那套,已经不生产了),后来做的是铸铁的(SBR轨道的5500元,方轨11000元机架是一样的),铸铁底板、立柱、横梁和T槽平台,几个部分是螺钉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卡尺 可以量出0。01mm的误差来?

就是普通的游标卡尺啊,本身的读数可以精确到0.1,读数下面又有10分刻度,不就是0.01了么?不过我是目测估计的,看着应该是0.04的样子,所以估计应该是0.03~0.05之间。

网友E:
立柱那两片小板。。。确实有点单薄。加两条侧向加强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立柱那两片小板。。。确实有点单薄。加两条侧向加强筋如何。

哈,我也这样想,卖家说没太多必要,当时打表测了下另一台浮动龙门的钢板机,打表测了下机架的变形大约12丝的样子(手摇的情况下)然后开机测了下轴跳也就几个丝。忘了具体的数值了,好象是2~3的样子,应该是5以内~~~

我不太懂,这样的机架强度够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的跟铸造的都需要退火 不退火都要变形   只不过焊接件都舍不得拿去退火  然后就有了容易变形的定论   ...

翻了半天找到了你的焊接小雕的帖子。图少了点啊,想学习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啊乱是用钢板的(标价4400元那套,已经不生产了),后来做的是铸铁的(SBR轨道的5500元,方轨11000 ...

嗯,把阿乱的帖子又从头看了一遍,其实一开始是想直接入那个架子的,奈何价格太高,实在承受不起,所以退而求其次,找个稍便宜点的固定龙门方轨机算了。个人判断固定龙门以及方轨对精度的提升应该比由钢板机升级到铸铁机的帮助要大一些吧?铸铁是不是很有必要升级呢?还请高手点拨~~~

网友:
这机子结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