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 x2216 与v2216 区别与联系 小白询问

楼主(2013-04-09):
朗宇x2216用在多轴上后出轴实在是多余,又看中比v2216便宜。
想问下 能不能将x系列的轴去掉换成短的,是不是就变成v系列的形状了?还是中间有其他奥秘?
请前辈们指点谢谢

网友A:
X固定翼
V多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固定翼
V多轴
回答简单+明了+粗暴

网友C:
v系列用的硅钢片是0.2mm的,x系列是0.35的

网友D:
白问了估计没人知道具体的差别,所有航模论坛没一个做横向评测的。

网友E:
沙发正解1!!! 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