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虎的另类避震改造及路轮加轴承等(已更新)

楼主(2013-04-09):
      去年底入的第一台车恒龙虎1,第一波改造中加固了车体、炮塔改360旋转、各种开关移位、扭簧简易软化、车内防尘、旧化涂装等。由于主要在野外玩,恒龙原装底盘过低问题很突出,有点小石头之类的凸起就容易托底,一次下来底盘装甲就伤痕累累,所以,给趴趴虎加高底盘势在必行,于是引出本次改造。
      开始也想改扭杆,但因手头没合适材料而搁置(材料当然可以购买各种现成的套件,但本人更喜欢尽可能的利用现有的条件DIY)。有日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另类的改造办法:继续保留恒龙虎的车外扭簧摇臂安装方式,但将其整体下移至下方的预留孔位,只要设法解决摇臂预压限位问题即可!估计恒龙之所以把摇臂安装那么高,也是为了限位,因为扭簧需要一定的预先扭压才不至于松松垮垮。
     思路决定出路,出路在于行动。于是再次对老虎大动干戈,欢迎各位车长观摩指导。
     先是对驱动轮轴承的固定方式再次进行改造。之前的方法虽然也很稳固,但暴力越野几次后,放置轴承的车体塑料孔还是有点变形而虚松,这次采用的是上下两块铝板夹座式固定轴承,如图所示

楼主:
又事先忙去,下集更精彩

网友:
好手工,好摄影,赞

网友:
这位一定是修坦克专家。

网友:
耐心,耐心,再耐心。。。。。手痛

网友:
摇臂限位口是个亮点啊!不多久了会不会磨坏啊

网友:
支持金属改造。。。。。。。。。。。。。。。。。。。。。。

网友A:
手艺好、摄影佳、思维高!

网友:
楼主手艺很好!支持

楼主:
RE: 改虎第二波:恒龙虎的另类避震改造及路轮加轴承等(已更新)

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好、摄影佳、思维高!

过奖过奖!话说我的两波改造相比一些前辈虽然只是小儿科,但都有自己的创意之处,而且花了不少功夫拍照和编辑图片,居然换不到一次射精,这版主也太吝啬了点

网友:
构思精巧独特,当然效果也是显著

网友B:
底盘现在有多高了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过奖过奖!话说我的两波改造相比一些前辈虽然只是小儿科,但都有自己的创意之处,而且花了不少功夫拍照和 ...

呵呵~~师兄稍安勿躁。你这帖看得出很用心,有心思,也很有参考价值。
话说那个“路轮加装轴承改造”有点不明白,原厂的轴承已经截短了是吧?
另外,第二种的摇臂位和扭簧的改法很不错,与HL安装方式一样,看来也不难。
具体高度提高了多少?第二种的改法较适合工具简陋的我。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盘现在有多高了啊 ????

增高了约10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师兄稍安勿躁。你这帖看得出很用心,有心思,也很有参考价值。
话说那个“路轮加装轴承改 ...

原厂路轮哪有轴承?我是在外侧路轮的套管内塞轴承,4*7轴承刚好合适,但需把内侧路轮的套管(就是插进外侧路轮的一段)截去一些,才能容纳轴承

网友:
挺有创意!但是路轮这样加轴承改造,等于是就是中间有个5MM的一段是轴承的,效果好吗?有待考证。估计虚位还是很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高了约10毫米

不错不错,摇臂下移,那么摇臂角度可以变小,带来的是很好的越障流畅度

网友:
有心之人 有心之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路轮哪有轴承?我是在外侧路轮的套管内塞轴承,4*7轴承刚好合适,但需把内侧路轮的套管(就是插进外侧 ...

师兄,可否看看虎1在平地的侧面?

网友:
有点意思,仔细看看

网友:
虎式的履带之所以掉履带很大程度上都是取决于负重轮和摇臂的安装精度 还有诱导轮!改的真好!!

网友:
行驶效果如何?

网友C(2013-05-25):
楼主 我也想和你一样用铝板加强 车体 你是怎么切割的这么好的呀 ?我也买了铝板了 但不知道用什么工具合适。先在铝板上用线画好?在用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我也想和你一样用铝板加强 车体 你是怎么切割的这么好的呀 ?我也买了铝板了 但不知道用什么工具合适。 ...

是的,划线,钢锯切割,锉刀修整,需要弯折的先把折线用锉刀或其他工具划出沟槽,这样方便弯折而且折得工整。最好有个小台钳,固定工件用处大。

网友:
限位改的不错

网友:
改得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