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cp重心问题?还是大家都这样斜着身子悬停!!

楼主(2013-04-09):
因为电机在侧面,导致机子重心偏向一边,所以起飞时会向有电机的一边平移后,
必须靠反向打舵来修正偏移,然后机子悬停后,
虽然能够很稳的停在空中,但仔细发现旋翼面并不是水平的,
而是有个很大的夹角(当然机身也不是垂直而是倾斜的),
很明显这个倾斜角就是为了抵消机身的偏移重心的。
我的问题是能不能做到让旋翼面水平?

由于是小机子,无法像大机那样随心所欲的布局来改变重心(我是想不出办法),
还是这种现象很正常,斜就斜吧,比萨斜塔不是还没人掰正吗哈。

网友:
机小是这个样

网友:
将就了吧,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A:
所有的直升机都这样,无关大小 .....真正的直升机也是一边斜.不可避免

网友:
小机悬停时侧偏非常正常,请查看度娘,不必纠结,对飞行无任何影响。

网友:
无副翼机都是这样。。。。。常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直升机都这样,无关大小 .....真正的直升机也是一边斜.不可避免

真正的直升机有负载因素可以理解,毕竟载人或货物不可能正好重心在主轴上。

网友:
正常的,不用纠结

网友B:
尾桨为抵消主旋翼的扭力而产生一个推力,作用在飞机上使飞机倾斜。即使飞机重心完全在正中间也不可避免,大机小机都是这样

网友:
这个和大小没关系,是直升机就是这样的

网友:
貌似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桨为抵消主旋翼的扭力而产生一个推力,作用在飞机上使飞机倾斜。即使飞机重心完全在正中间也不可避免,大 ...

谢谢你的指教,原来是这样啊。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真直升机的尾桨向上翘,抬起很大一节,还以为是怕扫到地面的人呢。
原来是为了使反自旋力(姑且这么叫吧)和旋翼在一个平面上啊。
如下图,这样就会避免机体倾斜了吧:

不过为什么航模不做这种上翘的尾翼,轴传的话加几个齿轮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教,原来是这样啊。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真直升机的尾桨向上翘,抬起很大一节,还以为是怕扫到地面 ...

偏一点不影响飞,加几个齿轮,重量、炸机成本都会上升

网友:
偏左和马达位置无关…

网友C:
很早回过一贴,原文如下:

路人甲表示:
非常不正经滴插进来解释下为什么直机起飞后悬停是右倾的
我们知道尾桨产生的侧推力有2个效果,一个效果是促使机身旋转,这个效果被用来抵消大奖对机身的反扭力。另一个效果可能常被我们忽略,尾桨会推着机身向左飘,在地面上,这个侧推效果不是很大,会被摩擦力抵消。到了空中没有摩擦力抵消,只能依靠机身右倾来平衡这个力。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实际实验中无论如何提升尾桨高度,始终无法根除右倾的原因(但是合理的尾桨高度的确可以减小侧倾幅度)
有些人把直机起飞左飘归咎于地效,其实不然,根据以上理论,水平起飞的直机如果不经修正,基本上会左飘的,其实验证起来也蛮简单的:垫高左侧脚架,让其趋近于悬停角度,理想情况下是可以垂直起飞的
至于真机如何摆脱这个效果,在下没实际开过真机,就不妄自揣测了
顺带插一句地效:指地面对大桨气流的干扰。此效果会导致飞行不稳定,但却不是左飘主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早回过一贴,原文如下:

路人甲表示:

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早回过一贴,原文如下:

路人甲表示:

所以基于悬停时的机体受力分析,及前辈们做过的垫高尾桨试验而知:侧倾是为了主动平衡尾桨侧推力,而不是机身被尾桨推歪了。

网友D:
真飞机都是倾斜的,需要抵消尾桨的侧向推力效果,尾巴除了有力矩效果还有推力效果

网友:
正常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早回过一贴,原文如下:

路人甲表示:

真机主轴都是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教,原来是这样啊。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真直升机的尾桨向上翘,抬起很大一节,还以为是怕扫到地面 ...

不管尾槳擡高多少,推力都不會消失。
擡高尾槳的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地面的沙石擊中造成的傷害。

网友:
这是因为尾旋翼轴和主旋翼平面不在同一平面上,由于尾旋翼产生的横向推力导致机体倾斜。

网友:
学习,有空钻研一下

网友:
这个叫地面效应,每台机都这样,所以要练习垂直起飞,起飞时向右边打一点

网友:
应该说所有的单桨机都这样 包括911   但有一种不会 --双桨机 因为他的扭力上下两层桨抵消了 他都不用锁尾的

网友:
我一开始玩锤子机就知道了,当时就想把尾电机装在尾竖翼的上面,这样就变成平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