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120D02S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3-04-09):
这款小3D机有多种控可选,请问一般选哪种控既好用又经济?

网友A:
D7E或D10

网友A:
我用的d7e,不过摸惯了标准控摸d7e这种小小的有点不太习惯…

网友:
D10其实 是这个价位的性价比之王控了

楼主:
看来是选D10不错了

网友:
必须是D10啊

网友:
本来用D7 现在换D10了

网友:
D10必须的

网友:
D10  谁用谁知道!

网友:
d10正在用

网友:
D7E 才100多,省钱啊

网友:
便宜的上D7,预算高的再加300上D10。
另外D7E这种玩具控就不要考虑了,影响指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