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要用MWc的GPs定点功能是否必须有磁场计的配合?

楼主(2013-04-09):
我看了代码,要先计算四轴的导航角yaw才能进一步用GPs信号修正四轴的位子,单独用砣磥计算出的yaw又容易漂移,只有用磁计来修正,所以我觉觉得必须要有磁场计的配合才能完成定点功能,我没用过MWc飞控,请了解的达人解释下,多谢

楼主:
沉得很快啊,自己顶起来

网友A:
你说的没错。
知道了目的点,当前点的GPS坐标之后,马上就可以算出航向。
如果没有罗盘指数和磁偏角,四轴更本就不知道该往那个方向飞。
但是四轴自动导航是不控制yaw的,是直接向目标方向倾斜,飞过去,不管机头,机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