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3.0出厂默认参数,适合新手飞悬停和航线吗?需要在电 ...
3GX3.0出厂默认参数,适合新手飞悬停和航线吗?需要在电脑上调试吗?

楼主(2013-04-09):
3GX3.0出厂默认参数,适合新手飞悬停和航线吗?需要在电脑上调试吗?

网友A:
建议飞行风格参数调高,滚转参数调低

网友B:
完全不适合,我现在450感觉都控不住

网友C:
LZ
不用進電腦調也可以的
開控開接收后,將控上的尾舵撥桿向右或向左撥不放,按3GX上的SET鍵,將第一個選項的灯號調至1個閃爍灯(控上的副翼撥桿調整灯號)
如果還是感覺太靈活,請再調整控上的D/R,應該就可以很適合初學者的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