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接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3-04-09):
最天发帖得知变频器接三相电机要用三角形接法,可我这个电机只有3根线,铭牌上也没写是什么接法,如果是星形接法那怎么改成三角形接法呢?我用变频器接上这3根线能转但感觉转速和功率没到最大,是不是没用三角形接法的原因啊?再次跪求前辈高手解答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
250W的电机,空间很小,所以里面的线只出了3根,一般是星型接法的,改三角的话需要拆开电机,找出接点,引出线来,具体怎么干我也没实践过,我只知道理论,好像以前有贴介绍过方法,搜一下老贴可能有收获

网友:
太多人说过这个问题了,楼主去翻翻帖子。

网友:
很多人都问过这个问题,你的电机应该是Y(星型接法),变频器有的能直接使用,但是有的变频器不一定能运行,我试过,台达的应该可以,台安的不一定行,台安的接上后电机会抖,就是不转,如果你希望全功率运行,就一定要改成三角形接法,就是三组绕组A-X B-Y C-Z,Y型接法就是X-Y-Z连接,A B C连接三相电,三角形接法是A-Y,B-Z,C-X,然后分别引出三条线,你的电机不一定呢能改好,就是要打开电机,找出分别的头尾就ok,不知道这样回答,你满意不,呵呵

网友:
这种电机大都是Y接法,我以前改过这种电机,功率是370W的,我自己不会改找的路边修电机的店铺改的,好像是花了20元,记不很清了,但是当时是找了几家才给改的,都说小电机线太细一弄就容易断,都不愿意干,我看了改的过程确实有一定的风险,万一在引出的根部断了那可真麻烦了

楼主:
如果我不改成三角形接法 接变频器可以正常使用吗?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A:
可以工作,但是功率会损失,0618的电机一共就250W,再损失怎么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工作,但是功率会损失,0618的电机一共就250W,再损失怎么弄啊

就是啊 咋弄啊

网友:
改三角啊

网友:
功率太小了。改的没意思。还不如用洗衣机390W的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啊 咋弄啊

收一个可以单相380工作的变频器,接到一个500瓦的220变380的变压器上,电机就不用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一个可以单相380工作的变频器,接到一个500瓦的220变380的变压器上,电机就不用改了

这个办法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一个可以单相380工作的变频器,接到一个500瓦的220变380的变压器上,电机就不用改了

是220进380出的变频器吗?

网友:
有的3相380的变频器能在单相380伏的电压下工作,再找个220变380伏的500瓦变压器,就能工作了,

网友:
你已经有220的变频器了,还是想法改电机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