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小铣550W 2800转电机,无动力主轴20刀杆,计划用5M同步带传动,主轴应加速还是减速

楼主(2013-04-09):
正在做个小铣床,主要用于加工金属钢铁件,现有550W 2800转异步电机,750W变频驱动,带无动力主轴20刀杆,计划用5M同步带传动,想要铣金属主轴应加速还是减速呢??加速的话需要加快到多少转??减速应减多少??有经验的前辈给指点一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全程水冷的话,,就加速。。。

干搓,,就减速吧。。。。

我看我那个炮塔铣貌似只有几百转。。。具体多少不知道,反正肉眼可见的转动。。。

网友A:
如果纠结了,,,就用两边各用同规格的一大一小两同步轮。。。类似宝塔轮一样装着,,,方便以后更改力矩。。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程水冷的话,,就加速。。。

干搓,,就减速吧。。。。

晕呀,炮塔电机得多少千瓦呀!!我的只有550W,电机还不能换,只能用这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纠结了,,,就用两边各用同规格的一大一小两同步轮。。。类似宝塔轮一样装着,,,方便以后更改力矩。 ...

到是个办法,不过我想用同步轮呀,想搞成塔轮似的也不现实呀,轴不够长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晕呀,炮塔电机得多少千瓦呀!!我的只有550W,电机还不能换,只能用这么大的

呵呵  ,,炮塔铣的电机死750W的。。。。。

功率不是关键,,减速后力矩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炮塔铣的电机死750W的。。。。。

功率不是关键,,减速后力矩很大,,

哦。。。。是啊,以前也听过做铣的话转速不用太高,做雕动不动就万转!!我就是怕550瓦的动力不够强,看来到是不用太过担心

网友B:
用来铣则减速,用来雕则加速。

网友C:
550W吃刀不是很深的情况下 没得问题 放心的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是个办法,不过我想用同步轮呀,想搞成塔轮似的也不现实呀,轴不够长呀

我俩有同样的问题,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1518

网友:
小手一抖,两分到手
分数到手,低头猛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来铣则减速,用来雕则加速。

嗯。。。好的,我参考了一下商品小铣的转速,准备减点速来用,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0W吃刀不是很深的情况下 没得问题 放心的用吧

我准备用同步轮减速到1800来用,你用什么铣呀?

网友D:
吃铁 还是老老实实的减速用吧,刀具投资也小的多,而且对机器刚性要求不高。

网友C:
你用的多大的铣刀? 1800的话要加冷却液 不然刀要退火 拖板回差太大了 没换丝杆  我铣被我出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转速,取决于机架
机架刚性牛逼,就低速大切削
机架不行,就小进给走高速吧,就是刀具要多掏钱

嗯。。。谢谢,我觉得我那机做的还行,有点份量,试试看吧,准备减速到1800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吃铁 还是老老实实的减速用吧,刀具投资也小的多,而且对机器刚性要求不高。

折腾师傅都来啦,呵。。。我准备复制您的无动力主轴呢,自己车不了轴套,正好找到一个二手的成品的轴套,您说用您的无动力主轴方案550W电机转速多少合适呢??2800转电机降到1800转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多大的铣刀? 1800的话要加冷却液 不然刀要退火 拖板回差太大了 没换丝杆  我铣被我出掉了

我是说最高转速1800转,用变频速度不是固定的

网友F:
电机减速能够有大的扭距是个头痛问题,电机本身高速,想得到100-200之间低速吃刀大可能只有用齿轮减速或者涡轮蜗杆减速机帮助比较理想,我换了好几个伺服电机也是不理想,我用的是同步轮减速,现在的电机是2000转的,驱动过两天到,XL同步轮用26:72,比例是2.77左右,还要靠驱动调节频率来再减速用来铣T槽和燕尾槽,不知道驱动能不能胜任了,驱动是叶工的那种1.5KW万能驱动,如果还是不行只有用手头上的那个铝箱体的涡轮蜗杆减速箱来做减速了,这铣花了不小时间和金钱还有精神下去不想放弃

网友:
用变频调速后不知道扭矩还够不 期待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减速能够有大的扭距是个头痛问题,电机本身高速,想得到100-200之间低速吃刀大可能只有用齿轮减速或者涡 ...

我手头上有一个5M的26齿同步轮,我就想给它用上,今天算计了半天,由于空间有限,只能在主轴上装一个40齿的同步轮,轮再大就没有地方安装了,皮带只能选280mm长的。头痛呀。。。我的小铣也是动工了快1年了还没做好呢
按照表格上查如果2000转550w的动力,应该用3m的同步带,我用5m的不知会不会有什么不适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折腾师傅都来啦,呵。。。我准备复制您的无动力主轴呢,自己车不了轴套,正好找到一个二手的成品的轴套, ...

最好再慢点,1k以里吧,减速比大点力量还能大点 ,你这个电机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再慢点,1k以里吧,减速比大点力量还能大点 ,你这个电机也不大。

无奈手上资源有限,只能先减速这么多了,设计的空间很小,再大点两个轮都能挨上成齿轮了,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电机减速能够有大的扭距是个头痛问题,电机本身高速,想得到100-200之间低速吃刀大可能只有用齿轮减速或者涡 ...

如果空间允许可以尝试一下两级减速,蜗轮蜗杆,还有齿轮减速不太适合咱家用小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空间允许可以尝试一下两级减速,蜗轮蜗杆,还有齿轮减速不太适合咱家用小铣。

这个想法也想过但这次再试下不行电机可能要二级减速了,电机出来后一级要横向安装再到主轴实现二级减速,接减速机的话真的不好用,不能用手转夹头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无奈手上资源有限,只能先减速这么多了,设计的空间很小,再大点两个轮都能挨上成齿轮了,呵。。。

你这个也可以考虑两级减速,紧凑点占用不来多少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空间允许可以尝试一下两级减速,蜗轮蜗杆,还有齿轮减速不太适合咱家用小铣。

嗯。。。谢谢您的指点,开始我就没计划用齿轮,主轴的皮带轮,锁紧螺母这两天就到货,回头上图您再给看看,这是我的设计

网友:
跟我的一样设计,现在换了1.5KW的伺服,刚刚把维修好的驱动装上试了控制电机输出平稳时空载3000转,正头痛怎样减速到100转-150转之间,现在的电机皮带轮是26T的,主轴上的皮带轮是72T的,XL型的已经是最大尺寸了,如果是二级减速的话应该怎样配套皮带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也可以考虑两级减速,紧凑点占用不来多少空间。

跟我的一样设计,现在换了1.5KW的伺服,刚刚把维修好的驱动装上试了控制电机输出平稳时空载3000转,正头痛怎样减速到100转-150转之间,现在的电机皮带轮是26T的,主轴上的皮带轮是72T的,XL型的已经是最大尺寸了,如果是二级减速的话应该怎样配套皮带轮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跟我的一样设计,现在换了1.5KW的伺服,刚刚把维修好的驱动装上试了控制电机输出平稳时空载3000转,正头痛 ...

可以在电机和主轴的侧面安装一个轴上面一大一小两个带轮,主轴下降一个带轮的高度,这个应该不难。
不过这样主轴或者 电机必须有一个能够调节皮带松紧,后安装的这个轴也要能够调节,不然很难两条皮带都松紧合适。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电机和主轴的侧面安装一个轴上面一大一小两个带轮,主轴下降一个带轮的高度,这个应该不难。
不过 ...

这个昨晚想了一晚了,第二个带轮的轴还没想好怎样做,请指点

网友:
建议皮带轮减速,小功率电机变频减速后切削力太鸡肋了

网友:
我的电机1.1千瓦,转速1400,M5同步轮1.8:1减速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昨晚想了一晚了,第二个带轮的轴还没想好怎样做,请指点

给个你主轴 电机部分的照片 各个角度的,我帮你想想看。

网友F:
我给你看要装电机位置的三面图你看看,请指点

网友:
准备用12:80一级再到二级12:80XL皮带轮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给你看要装电机位置的三面图你看看,请指点

你这个同步轮下面的是电机 还是主轴啊 ,
要是主轴没看到电机的安装位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同步轮下面的是电机 还是主轴啊 ,
要是主轴没看到电机的安装位置呢?

是主轴,电机安装位置想在主轴左边倒装,电机1.2级减速成三角形,像下图

网友G:
用白钢刀的话10MM干切最好不要超500,加水的可以快点

网友:
同步轮直径比较大的话,建议使用涨紧套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白钢刀的话10MM干切最好不要超500,加水的可以快点

照现在买的材料来计算最后减速后的速度大概是300左右

网友:
变频器标准频率50HZ的时候是300转,频率调大点就正好了,不就是派这个用处的么

网友F:
变频器不敢用了,昨晚没有调好就接电机试几十秒就烧伺服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变频器不敢用了,昨晚没有调好就接电机试几十秒就烧伺服电机了

安慰一下吧,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