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放哪?求大神指导!!!【标题一定要长。。。。。。。】

楼主(2013-04-09):
飞控放在这可以不(见下图),对飞行有影响吗?
新手求指导。。。。

网友:
最好放中间去

网友A:
要是兔子 kk 啥的最好放在中间 要是NAZA就可以放在那

网友:
山寨大疆的飞越 哈哈

网友:
飞控放正中,不然陀螺感应会有误差.

网友:
飞控放在重心是最保险的。。一方面减少震动。。另一方面减少计算失误时的风险。。。。放在边沿可能造成计算失误的叠加和自增。。一旦有问题。。飞控 发现时很难纠回来 一般没什么、只是风险很大。。

网友:
1、正中间
2、保持水平,XY都是
3、拿分
4、眼红

网友:
小厮飞控板不也是没在中心板上面吗。楼主参考小厮机架看看。

网友B:
表示一直放边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兔子 kk 啥的最好放在中间 要是NAZA就可以放在那

NAZA飞控里自带IMU,必须在重心位置。 WOOKONG飞控和IMU是分开的。到可以随意放

网友:
NAZA可以放在边上 通过调参软件设置IMU位置就可以 小厮啥的都是放在边上 F450也有模友放在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