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POWER 新品 DUO 612 充电器

楼主(2013-04-09):
GT POWER  DUO 612 充电器
1. 操作电压:  10.0~18.0Volt
2. 电路功率: max.2*200W 充电   max.2*25W 放电
3. 充电电流:0.1~12.0A
4. 放电电流 :0.1~5.0A
5.  Li-Po功耗: 200mAh/cell
6. NiCd/NiMH 电池节数: 1~18 cells
7. Lithium 电池节数;1~6 series
8. Pb 电池节数:  2 to 24V
9  重量: 950g
10. 尺寸: 200*150*70mm

网友:
外观凶悍,模具有改善空间,
求评测,问性能。

网友:
6S达不到12A吧

网友A:
做个保姆吧,不管你充电多大A,但是如果没有类似保姆的东西,我个人还是不会选购的,你充电速度再快,也只是外场比较好用,回家一般都是0.5C充电(听说对电池好),我想不可能就2块电池吧,我目前是10块电池,我觉得保姆方便,放着那了,一夜不管也就充好了,不当务我第二天的飞行!~

网友B:
一夜不管第二天电池烧了。

网友:
有用过的吗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保姆吧,不管你充电多大A,但是如果没有类似保姆的东西,我个人还是不会选购的,你充电速度再快,也只是 ...

呵呵,一夜不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夜不管第二天电池烧了。

不会啊,保姆自动检测啊,充满后就停止充电了。如果不能自动切换电池和停止充电,那要保姆做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保姆自动检测啊,充满后就停止充电了。如果不能自动切换电池和停止充电,那要保姆做什么!~

不要太迷信保姆,你去查查论坛的帖子就知道,接个保姆就去睡觉电池过充的、电池烧的大有人在!充锂电池充电的时候旁边要有人这是常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保姆吧,不管你充电多大A,但是如果没有类似保姆的东西,我个人还是不会选购的,你充电速度再快,也只是 ...

我也是,7-8个电池全接上,睡觉去~

网友:
充电时敢去睡觉的都是勇士

网友:
人走断电,是我的原则,睡觉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