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减震 6MM橡胶垫一起垫了4层,

楼主(2013-04-09):
   6MM橡胶垫在铣床底座垫了2层  床架垫了两层。加起来有24MM了啊。
  5MM铣刀下2MM  感觉楼板震动厉害。几分钟就脚都麻了

   不知道各位床架底下垫的神马玩意? 底座下面又是怎么搞的?  请朋友们多指教

网友:
额,下刀量小的啊,厂里加工中心做铝的下刀也就1mm。。普通加工中心是浇筑混凝土底座的,高速加工中心的底座里还有N多钢筋,就这样还是有震动传出

网友:
橡皮不一定能达到效果,,,有时候反而起反作用,,,像弹簧一样,蓄能。。。。更厉害。。

据我所知,,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方法是,,,铺一层超过20cm的沙,盖上硬橡胶,,,然后就超级吸音减震了。。。。。

看琴房里这么搞过。。。

网友A:
2mm就这么厉害。。。。应该是楼板或者机架不行的原因吧。。

我下刀5mm,机床倒是振,当当当的,地面也不振啊,可能是我给进很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mm就这么厉害。。。。应该是楼板或者机架不行的原因吧。。

我下刀5mm,机床倒是振,当当当的,地面也不 ...

机架是40方钢做的 感觉很结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架是40方钢做的 感觉很结实

把这四个垫上去就会好的。

网友B:
铺橡胶铺沙,盖上硬橡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铺橡胶铺沙,盖上硬橡胶

兄弟  是搞到铣床底座下面?还是桌子脚下面?

网友:
聚氨酯垫,5厘米以上

网友:
小手一抖,一米到手

网友:
往家里放水,过膝即可,然后置一大盘于水上,四周以皮筋固于墙上,盆中安放机器,包无声.

网友C:
可以试试钢丝减震架,以前在车里用机柜的时候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钢丝减震架,以前在车里用机柜的时候用过

钢丝减震架  是什么样的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钢丝减震架  是什么样的玩意?

请自行淘宝“钢丝  减震”
一般都是定制尺寸,不过也有一些常用的型号,这种避震器的负载能力较强,行程比较大,而且是非线性的弹性曲线,可以避免共振,就是占用空间较大
以前在车上架服务器机柜时用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