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亚拓悲剧尾轴传动

楼主(2013-04-09):
悲剧亚拓悲剧尾轴传动
T-REX 550E DFC
大伙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空转那个刺啦刺啦的噪音咋回事儿。。。

网友A:
杯具杯具

网友B:
很正常=_=  平時多飛那刺啦啦的聲音自然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_=  平時多飛那刺啦啦的聲音自然消失

。。。。。。。。。
还有个问题,说明书说马达齿轮和大齿轮平面要对齐不能超过1mm,可是马达轴上的卡扣最低也会让马达齿轮超过1mm,大概超了2-3mm ,马达齿轮已经是最低了,加点空转妈发现有大齿盘的碎屑。。。咬合不行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齿轮咬合的问题吗

网友:
齿轮和齿轮碰撞的声音。多飞就没有了。

网友C:
其实不是尾轴伞齿响是 那小的对转齿和大齿轮转动的时候响.开始我装好也响。飞几个起落后就没了。上点凡士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不是尾轴伞齿响是 那小的对转齿和大齿轮转动的时候响.开始我装好也响。飞几个起落后就没了。上点凡士林 ...

卸掉大小齿盘,然后尾传动齿用手轻转发现不均匀,有时候会明显感觉到紧,,

网友B:
引用 楼主:
。。。。。。。。。
还有个问题,说明书说马达齿轮和大齿轮平面要对齐不能超过1mm,可是马达轴上的卡扣最 ...

不明白你的意思。。是不是馬達齒與大齒之間的空隙?  如果是,把兩張a4紙的寛度放到馬達齒與大齒之間,再把馬達緊緊向前推,鎖緊螺絲即可.  此時空隙剛剛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卸掉大小齿盘,然后尾传动齿用手轻转发现不均匀,有时候会明显感觉到紧,,

正常,多飛多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你的意思。。是不是馬達齒與大齒之間的空隙?  如果是,把兩張a4紙的寛度放到馬達齒與大齒之間,再 ...

貌似问题找到了,是那个尾前传动齿轮,就是竖着的那个带轴的伞齿 tmd的不同心。。。。我操了。。。fuck 亚拓。

网友D:
你这是牙托哪一款?主轴象,齿轮不象

网友:
都一样。哪家都一样不单是亚拓。都是这个毛病。通病来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牙托哪一款?主轴象,齿轮不象

550 dfc 吧 各种干涉.

网友E:
很簡單,把上下齒輪拆開,看看下面的尾驅動齒輪,然後順著下齒輪朝上的那一面周圍摸一圈,你就會摸到一個毛刺,把它削掉就好了。

那是齒輪脫模時的毛邊,沒有修整好才會這樣的。

网友:
那个,我也有过这个问题,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大齿上的单项轴承座装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_=  平時多飛那刺啦啦的聲音自然消失

正常么?我的破飞越都没这声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问题找到了,是那个尾前传动齿轮,就是竖着的那个带轴的伞齿 tmd的不同心。。。。我操了。。。fuck 亚 ...

亚拓都这样,要我们这些用飞越的屌丝情何以堪~

网友:
宇宙的亚托也有这问题!?

网友F:
尾轴2个前伞齿太紧调松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尾轴2个前伞齿太紧调松点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牙托哪一款?主轴象,齿轮不象

T-REX 550E DFC 新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簡單,把上下齒輪拆開,看看下面的尾驅動齒輪,然後順著下齒輪朝上的那一面周圍摸一圈,你就會摸到一個毛 ...

有点儿晕,求图解~~

网友:
不是说亚托的不错嘛

网友:
听声音感觉是对转那里来的,飞飞就好了。其实这个也不影响飞。我有一阵子就有这个声音。

网友:
你这锥齿看起来一点也不象亚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儿晕,求图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你那图不对,注意轴传齿的高度,上面1个是飞越的,下面2个是亚拓的

据我自己看视频LZ的尾传锥齿用的亚拓 ,轴传齿用的飞越

上面为LZ的咬合,下面是亚拓原配的咬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那图不对,注意轴传齿的高度,上面1个是飞越的,下面2个是亚拓的

我买的 亚拓 套机,怎么会有飞越的配件。。。。难道被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 亚拓 套机,怎么会有飞越的配件。。。。难道被坑了?。。。

我也觉得28楼的话有点奇怪

网友:
LZ, 你的軸傳動杠是不是頂到底了?
你試試把傳動杆拔了轉主軸,看看聲音還在不在。
這個傘齒的同心度不好,450 也是這樣。把傳動軸插到底,然後再退1mm左右就沒問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买的 亚拓 套机,怎么会有飞越的配件。。。。难道被坑了?。。。

你开始没说是550e啊,我发的是450的,呵呵,不好意思,视频上看,轴传锥齿是有点顶的太前了,是不是按传动轴的时候把那个齿顶劲了

网友:
明显是驱动小齿或者伞尺不同心造成的,我的450也有这个问题,现在飞了十几个起落声音减小了很多。

网友:
正常,多飛多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