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件用的到的朋友吗

楼主(2013-04-09):
探讨一下工艺  厂家自产

网友:
铸铝的?这是干啥用的?

楼主:
连接铝型材的!90度连接 3535型号的 很多规格   铝型材连接的流水线 货架 等  比较方便快捷

网友:
是锌铝合金的吧?

网友:
这是铸铝吗?

网友:
锌铝压铸的吧

网友:
冷室压铸的硅铝合金,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铝压铸

网友:
小手一抖,两分到手
分数到手,低头猛走

网友:
是失蜡浇铸吗?

网友:
还要再加工吗?再加工好像很麻烦啊

网友A:
      家里的铝合金窗户的“窗户划”(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叫),都是一种所谓的“铝合金铸造件”(我们这卖货的都这么叫)
。即使不用它把窗户“划上”(不叫它受力),几年以后“它们”也都会“自动的”坏掉(断裂)。我曾经把坏了的都换成“质量好,价格高”的同类产品,结果还是都慢慢地坏了。从此我就再也不换了。
    我想楼主的这种铸件不是那种“铝合金”的吧。请楼主给“科普”一下这方面的知识,谢谢。

网友:
我前几年就是做铝合金和锌合金压铸模具的

网友:
等着上课

网友:
小手一抖,一米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的铝合金窗户的“窗户划”(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叫),都是一种所谓的“铝合金铸造件”(我 ...

这玩意时间长了就跟木头糟了一样  成粉末了。。。。

到底咋回事呢??

网友:
表面处理没弄好,氧化就成白色粉末了

网友:
锌合金是很坑人的材质。在我印象里锌合金就是歹毒制造着赚的黑心钱的代名词。

锌合金无孔不入。在购买很多金属制品时只要怀疑有可能是用锌合金冒充的都会带着锉刀去购买。可有次怎么也想不到锌合金也被用到了水龙头上去了。防不胜防。

压铸铝就另当别论了。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家里的铝合金窗户的“窗户划”(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叫),都是一种所谓的“铝合金铸造件”(我 ...

您老说的是锌合金,不是铝合金。

网友C:
楼主发一下制作视频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老说的是锌合金,不是铝合金。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