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焊机超细焊条的运用:异种钢材的焊接。各种碳钢焊接。

楼主(2013-04-09):
纯粹是标题党,被吸引进来的师傅们请指教:

清明扫描,叔叔的锄头断鸟,我自告奋勇说做一个给他。

现在手头有弹簧钢一块,镀锌水管一根,我要把弹簧钢和水管焊接起来,用E308不锈钢焊条成吗?

我准备先预热弹簧钢,然后用反接来焊。但是没用专用焊条,焊口会不会很脆?

要不要买专用焊条来焊弹簧钢呢?
是买E7018碳钢焊条/低合金钢电焊条
还是买WT-D707碳化钨耐磨焊条

谢谢8楼的兄弟提醒我买一个更划算,但因为我手头的东西都是现成的,不花钱。

13楼的,我没有氩弧焊,只有直流焊机,所以只能用焊条了。

对了,我还用超细1.0的不锈钢焊条,焊了一把小刀呢,稍后奉上

网友:
我才第一楼啊

网友:
怎么回事?就剩两层了

网友A:
水管当作锄头柄?

如果是这样打算,那就糟糕了

网友B:
确实非常糟糕。。。。。估计你叔叔用这个锄头。。满手都要打出血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管当作锄头柄?

如果是这样打算,那就糟糕了

是一个镀锌管切一截,焊在弹簧钢上,然后用一根木棍穿进铁管里面。
准确说应该是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非常糟糕。。。。。估计你叔叔用这个锄头。。满手都要打出血泡。。

太坏了你…坑叔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一个镀锌管切一截,焊在弹簧钢上,然后用一根木棍穿进铁管里面。
准确说应该是铁圈……

这个可以有

网友C:
加热,或者焊到工件发红(我是这么干的,不一定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热,或者焊到工件发红(我是这么干的,不一定对哦)。

谢谢支招!

网友D:
用普通2.5焊条就可以焊接,完全可以满足你的使用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普通2.5焊条就可以焊接,完全可以满足你的使用条件

普通422焊条?但是听说很脆哦,容易断裂啊

网友:
你就是焊个锄头。。。。又不是做航天飞机。。

没问题的,,焊透就行了。。

网友E:
材料的机械强度越高,焊接的效果就越不理想
像45号钢,铬钢之类的钢材,焊接之后
一般会沿着焊路边缘开裂,剥落,
弹簧钢焊接的地方退火后再焊效果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材料的机械强度越高,焊接的效果就越不理想
像45号钢,铬钢之类的钢材,焊接之后
一般会沿着焊路边缘开裂 ...

明白了!
您的意思是先烧红
然后用灰土埋着慢慢退火
这样强度就低了
焊接后没那么容易裂是吧

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您的意思是先烧红
然后用灰土埋着慢慢退火

网友F:
弹簧钢板有多厚?几毫米?

网友:
弹簧钢板硬度大概hrc40不热处理做锄头好像有些软,锄头刃还要砂轮磨更是费劲。。。还是买现成的吧

网友:
怎么觉得你在做青龙偃月刀?

网友G:
看来我还是有资格回这个贴.因为曾经有一个特长,就是手工电弧焊.
具体楼主把两件不同成分的钢材焊接到一起,做什么目的咱不关心.但明确的说是:可以.
同材质工件在这里不提了,其实也是举一反三.
不同材质工件在焊接时,可能会出现焊的过程挺好,工件降温中就从焊缝或者焊缝边尤其是发脆的工件那边就裂开了.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采用过渡焊.就是两个工件暂时不焊在一起,而是先在不容易焊的那个工件上准备与另一工件焊接的地方,先用焊条满铺一遍,运条窄一些,薄一些,面积要大过另一个焊接工件的结合面,可以多走几遍,厚一些以后更好焊,对另一个工件也是如此,不过它要是普通低碳钢就无所谓了.
过渡层焊好以后(一定要缓慢降温)可以把两个工件按照要求,该开坡口就去开坡口,先点上,然后可以正式焊接了.

还是那句话:这是正式的手工电弧焊工艺并且咱也实施过.不是臆想出来的.绝不会在这里误导朋友.没有实际经验的朋友不要表示疑虑了.再有:这内容不是从百度等网络上搜索来的.

网友:
楼上的赞你一个

网友:
看来21楼是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弹簧钢板有多厚?几毫米?

弹簧钢板厚4~5mm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我还是有资格回这个贴.因为曾经有一个特长,就是手工电弧焊.
具体楼主把两件不同成分的钢材焊接到一起, ...

周末了,我试试,焊好后向你汇报!

网友G:
引用 楼主:
周末了,我试试,焊好后向你汇报!

还要提醒一下,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是:

焊的过程中,要用一个小锤不断的敲击含碳量高的工件,要不停的敲,甚至要敲到停焊冷却到不烫手.这样可以做到焊缝和工件不裂.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要提醒一下,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是:

焊的过程中,要用一个小锤不断的敲击含碳量高的工件,要不停的敲,甚 ...

晕,这样不是要敲好久??
就算我家人没意见,邻居也不放过我啊!

网友H:
異種母材一般使用309不鏽鋼焊條
但個人經驗
308一樣能焊
只是比較不耐用易裂

楼主:
引用 网友H:
異種母材一般使用309不鏽鋼焊條
但個人經驗
308一樣能焊

委座最近很少冒泡啊?
回家祭祖了?

网友I:
我操作的很少,实战经验不多,理论上研究了一点,异种材料的焊接电流要足够大,有的需要预热,如果是厚度大的话还要开坡口,焊后要热处理,保温退火,焊条要选好,强度越高的低合金焊条越容易开裂,自己多试验一下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委座最近很少冒泡啊?
回家祭祖了?

回深圳辦點事
所以比較少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操作的很少,实战经验不多,理论上研究了一点,异种材料的焊接电流要足够大,有的需要预热,如果是厚度大 ...

异种材料的焊接电流要足够大

这句有道理!谢谢兄弟提醒!

对了,如果我是弹簧钢跟弹簧钢焊接呢?要用什么型号焊条?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异种材料的焊接电流要足够大

507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507试试看

卧槽!
兄弟你才注册2个月就是中尉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卧槽!
兄弟你才注册2个月就是中尉了!

我天天看,夜夜上,都泡在坛子里了,而且不光手贱,还多嘴多舌,承蒙坛友们赏脸提携,故而拔苗助长,有所长进,实为不敢当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天天看,夜夜上,都泡在坛子里了,而且不光手贱,还多嘴多舌,承蒙坛友们赏脸提携,故而拔苗助长,有所 ...

兄弟是做焊接行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回深圳辦點事
所以比較少上來

被委座骗了!

装了skype压根没有MSN登陆选项!

网友:
我认为还是直接用普通的低碳钢焊条焊好后 埋进石灰(白灰)里自然冷却就没得问题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被委座骗了!

装了skype压根没有MSN登陆选项!

我討厭騙子
所以我也不會騙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討厭騙子
所以我也不會騙人

错怪委座了!

奇怪,为啥我的是酱子的捏?版本是6.1

网友H:
引用 楼主:
错怪委座了!

奇怪,为啥我的是酱子的捏?版本是6.1

版本太老了
去官網重下一個最新的即可
我剛才看了一下
我的是6.3.59.105

楼主:
引用 网友H:
版本太老了
去官網重下一個最新的即可
我剛才看了一下

最新的我也装了,还是这样哦!

楼主:
委座,把你的下载连接给我!

网友H:
引用 楼主:
委座,把你的下载连接给我!

http://www.skype.com/zh-Hant/download-skype/skype-for-computer/

楼主:
引用 网友H:
http://www.skype.com/zh-Hant/download-skype/skype-for-computer/

还是老样子,没有那个微软的登陆选项!

看来我得找人帮我看看了!

辛苦你了委座!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还是老样子,没有那个微软的登陆选项!

看来我得找人帮我看看了!

我發的連結是繁體版的
剛才發現有簡體版的連結
網頁上明確寫明可以和msn的好友連絡
請再試一次
http://skype.tom.com/download/skype6.3/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發的連結是繁體版的
剛才發現有簡體版的連結
網頁上明確寫明可以和msn的好友連絡

谢谢委座!

我查了一下,好像是大陆版的skype是不能登陆MSN的。

我现在也暂时能用MSN,就怕是我小姑她不会用skype呢

不管了,以后用不到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