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西湖ZX7032的精度问题

楼主(2013-04-09):
前几天把朋友送的老西湖ZX7032钻铣床,装了B18的钻夹头,用百分表打了,T槽最里侧和最外侧相差0.10mm,外面低(靠近人),里面高(靠近立柱),用百分表吸住钻夹头旋转一周,左边和右边相差0.1左右,旋转直径大概有305mm,这种精度够了吗?实际上能调的更好,但是实在太难调了,声明一下,B18钻夹头摆动0.04mm,不知道精度到底咋样!希望拥有ZX7032或者LV25方柱的给参考一下,本来打算上千分表打,这种精度上千分表确实让人抓狂!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704062116\QQ\WinTemp\RichOle\{G`OR2C0@HZO4`Q%I`QB`E7.jpg

网友A:
应该是调整立柱或者机头吧这个问题

楼主(2014-03-31):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调整立柱或者机头吧这个问题

已经调整好了,两边差5个丝长度大概有200mm

网友:
呵呵   实际加工200毫米平面还是差5丝的话就不需要调整了

网友B:
你确定你的表在主轴上和工作台是垂直的?貌似很难确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你的表在主轴上和工作台是垂直的?貌似很难确定吧?

老师傅教我的:1.把杠杆百分表吸到主轴上;
2.让杠杆碰到工作台;
3.用手旋转从动轮使主轴旋转;
4.回转一周。

碰到T槽上端时候你看百分表值就行了,平整度情况一目了然,至于主轴垂直度,看工作台前后左右四个点百分表的数值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
我个人觉得你上面提到了主轴有摆动0.04,然后又以这个本身就有误差的主轴做基准来测量和工作台的相对位置误差,那么怎么好确定到底是因为主轴引起的偏差还是工作台呢?所以我就想除非能确定主轴做摆动时轴线和中心是平行的,就相当于是主轴的圆柱度不好引起的。那么假如是主轴两端其中的一个轴承出现了磨损,那么这个摆动就有可能是轴线带有角度的摆动。也就是说主轴转了一个半圈之后突然弯了一点的话,那打出来也有可能会是这样吧?当然,我没实际经验,纯粹是个人瞎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