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亚拓们进来看一下_难得一见的珍贵图片

楼主(2013-04-09):
只发图,不讲话。。。。。
估计可能需要凑点字数吧

网友:
我还这个齿呀1!!!!

楼主:
一着不慎,齿就变浆糊了

网友:
只能证明亚托大齿盘质量实在是太好了

网友:
什么情况应该是炸机

网友:
这牙口真好

网友:
大齿好抗硬啊,耐操!!

网友:
看图。楼主的机飞了好久啊。

网友:
大齿V5啊。。。。这要是黑色大齿会不会把电机齿扫成棍

网友A:
,什么情况? 是不是马达固定螺丝松了?磨到马达固定座?

网友:
LS  正解。。。。。。下面一圈 是 电机座啃出来的。。。。。

网友:
斜齿特有的问题,平顺是要付出代价的。底下加个套吧,这样不会让齿受力下滑。

网友:
我也出过两次这种问题了,还好没出事
电机轴那里没有留限位,顶丝根本咬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 是不是马达固定螺丝松了?磨到马达固定座?

正解,這要是大齒盤磨出來的這神奇了

网友:
换钢齿轮跟黑齿盘啊

网友:
看来大鸡上必须用人字齿啊

网友B:
lz   550用12s动力用的2600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550用12s动力用的2600电池吗

是的

网友:
没炸鸡算你万幸啊 前世估计是个好人,善事做多了,有好报啊!

网友:
LZ的电机座装反了, 座上有槽的一面要向下的才对, 可以帮助电机进气散热.
我的1220KV电机轴上是有限位平面的, 难道510KV的没有啊.

网友:
很好 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 是不是马达固定螺丝松了?磨到马达固定座?

12楼正解,确实是马达齿和马达轴之间摩擦产生巨大热量把齿给熔化了,事主提醒各位飞友注意,炸机后一定要检查一下马达齿轮顶丝是否松脱,要不然下一个就是你,哈哈!

大家查查这个马达齿的熔点是多少,百度去吧!

网友:
换钢齿轮跟黑齿盘啊,有模友3炸不扫齿的记录。

网友:
我的新春550马达有 凹口 所以你的问题我不怕,哈哈

网友:
5楼的头像看着可人很。

网友:
鸡蛋把石头撞碎了

网友:
呵呵,我的450第一次炸机也差不多这样……

网友:
2 5楼在说什么?

网友:
人为的安装问题,所以要主要按厂家建议安装。平时飞行注意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