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上带UVW编码器标出了极对数,请问它们有哪些不同?

楼主(2013-04-09):
如图片中标识,在硬体上有何区别?

我的想法是对于软件产生电机驱动信号来说无所谓,只要输入电角度偏移量;对于以前霍尔信号直接换向的纯硬件驱动才有意义,不知道这样理解 对不?

网友A:
电机极对数为1,2,3,4,...那么1对应空载转速3000转,2对应1500,3对应750,4对应375转,这个编码器是对应不同极对数的,伺服电机要求严格的转子磁场磁极位置,用软件算法的基本是无刷直流电机,伺服一般是永磁同步电机,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控制更为精细,且转矩脉动很小,反电动势为正弦波,前者粗略控制,比如电动车电机等,转矩脉动大,反电动势为梯形波,馒头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极对数为1,2,3,4,...那么1对应空载转速3000转,2对应1500,3对应750,4对应375转,这个编码器是对应不同 ...

我想知道这个不同极数的编码器本体有什么不同,想不出有啥可以不同的地方,只能是安装法兰和UVW相对位置符合伺服电机的某种约定,就是转子角度对齐,如果这样理解对的话,我买任何极数的都一样用,只是要找对角度偏移

楼主:
没人鸟,去下手册看看

楼主:
晕 我傻傻的,编码器霍尔无法感应转子磁极,只能自己内置一套仿真磁极,这样极数就必须明确,上厕所想明白的,这叫茅塞顿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