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改三号的电调了,请教下改过的大大们

楼主(2013-04-09):
小白一只,想把3号的原厂电调换成集成电调,无奈囊中羞涩,电调和声组不能同时买,想问下大大们 能
只改电调而继续使用原厂声组吗??谢谢
PS:手头已有2.4G控和接收了

网友A:
不能,回答玩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回答玩逼

哥们太猛了!边回答边还玩。。。。。。那啥。。。

网友B:
恒龙的声效跟电调,都是集成在一块板子上的,所以无法单独提取某个功能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龙的声效跟电调,都是集成在一块板子上的,所以无法单独提取某个功能出来。

感谢大大的回复,那想请问下 现在几个热门的电调,那个会比较实惠一点,就是便宜一点,小白一个也不追求太好的效果 只要求比原厂接收好些就好

网友C:
可以考虑一下TK22,集成度高,电调声组一体,体积小,有快回慢缩的真实伸缩炮,舵机控制仰俯,即插即用,恒龙原插头直接插上就可玩,还有与恒龙田宫的对战功能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一下TK22,集成度高,电调声组一体,体积小,有快回慢缩的真实伸缩炮,舵机控制仰俯,即插即用,恒 ...

呵呵呵~~

网友:
便宜的买胖胖的包包的,声音不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一下TK22,集成度高,电调声组一体,体积小,有快回慢缩的真实伸缩炮,舵机控制仰俯,即插即用,恒 ...

新人请教一下tk22是什么?tb上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人请教一下tk22是什么?tb上没找到~~

搜索"TK22 電調"就會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