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显卡参数,谢啦!

楼主(2013-04-09):
我的老机器显卡是集成的,性能太差了。刚在淘宝拍了一块显卡参数如图,请教一下各位网友,显卡的显存、总线宽度(好像也叫“位”),带宽之间怎样取舍呀,谢啦!

网友: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你是想改参数还是怎么的???

网友:
从性能上来说,首先要考虑的是总线位宽,然后是显存频率,这两个当然是越高越好,
至于显存容量是次要的,其他如GPU频率,流水线条数等一般高性能显卡搭配本身就会比较合理的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的回复,我就是想了解一下这块显卡的性能,看来没有买错。

网友:
性能是够用,老显卡芯片是耗电发热大户,现在讲环保啦。

楼主:
显卡到手打了下分

网友:
我只说一句,楼主觉得家里的电表转得不够快,大把高性能低耗的显卡不选,选个耗电大户。

楼主:
感谢提醒,耗电的确有点高,单显卡就105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