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给了个飞越680碳纤机架。问下NAZA能带动么,或者怎 ...
朋友给了个飞越680碳纤机架。问下NAZA能带动么,或者怎么改550轴距

楼主(2013-04-09):
朋友给了个飞越680碳纤机架。问下NAZA能带动么,或者怎么改550轴距。2212
电机
6个 1047浆 20A电调 。谢谢给个解决方案,怕NAZA控制不好680轴距,看NAZA推荐最高才550

网友A:
NAZA带680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B:
不是个问题

网友C:
我就是同一款机架啊680 Naza 不是挺好的嘛~

网友:
能带动那就最好啦。。。就怕带不动

网友D:
naza是飞控。。个人认为带的动带不动应该是动力系统的问题吧。。。。

网友E:
NAZA配680完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