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皮用什么工具剪直线

楼主(2013-04-09):
买铁皮(大块1~2个平方,0.5mm厚)时算错尺寸,得把多余的板剪掉,另外需要在铁皮里挖一个矩形或圆角矩形,改用什么工具来弄切割效果比较好(手动/电动),要求直线。

网友A:
我都是用曲线锯开粗,,,要求不高就用角磨机打一下。。。。要很直的阿,,就压在铣床上过一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曲线锯开粗,,,要求不高就用角磨机打一下。。。。要很直的阿,,就压在铣床上过一刀。。

鹌鹑仔,我有一块A4纸大的不锈钢板,0.4厚,怎么剪直线?

网友C:
拿出去切一刀才1-2元何必想那么多呢?

网友D:
看你们需要的精度了。我每次都是铁皮剪,厚了就是等离子切割机,圆的就是砂轮切割机。

楼主:
需要那种电剪刀么,好像也不好做直线

网友:
外面剪床一刀很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出去切一刀才1-2元何必想那么多呢?

运费来回60元,而且需要内挖一个矩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们需要的精度了。我每次都是铁皮剪,厚了就是等离子切割机,圆的就是砂轮切割机。

需要肉眼不注意看不出不整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鹌鹑仔,我有一块A4纸大的不锈钢板,0.4厚,怎么剪直线?

已经有人说了。。。卖铁皮的地方有那种脚踩的剪切机。。。

我们这里貌似几毛钱一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有人说了。。。卖铁皮的地方有那种脚踩的剪切机。。。

我们这里貌似几毛钱一刀。。。

如何挖个好看的矩形,麻烦,床是不行的没这么大,搬运都很麻烦。。

网友:
哪里的,不远的话拿来我给你割一下,我经常用数控等离子下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挖个好看的矩形,麻烦,床是不行的没这么大,搬运都很麻烦。。

挖孔。。。。

我大多是花好线了,用角磨机切。。。

细微的位置,用电磨耐心弄一下。。。。。一般没啥问题。。

还有,,如果你是做电控箱的话,,,得备一个宝塔钻头,,那东西开小孔真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有人说了。。。卖铁皮的地方有那种脚踩的剪切机。。。

我们这里貌似几毛钱一刀。。。

提醒我了,我记起有个朋友好像有剪板机的。改天问问他

网友:
抽屉轨道 + 手电钻 + 剪切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费来回60元,而且需要内挖一个矩形

本地没有这样的设备帮加工吗何必要运费呢?里面的矩形孔拿去激光就可以了啊,那里都能找到,价格也不是很贵,一百来块一个小时的加工费,这样一个孔不到1分钟就可以搞好了不需要多小钱的,最主要自己要做好CAD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挖孔。。。。

我大多是花好线了,用角磨机切。。。

这样搞累死人了

网友:
拿把钢直尺压紧,用又尖、硬的东西来回划。我的话就会这样弄

网友:
先画线,然后角磨机+1mm厚的砂轮割片侍候。

网友:
用铁皮剪就可以,中间的矩形先用钻头开孔,再用铁皮剪。

网友E:
用截子,再用钢锉

网友F:
角磨机 切片 很快就能搞定

网友G:
铁皮剪+开孔+铁皮剪+打磨

网友H:
用角磨机不好控制精度,薄铁皮用电磨加微型带网的砂轮片,速度精度都有,还好控制,安全系数也高,最适合薄铁皮割内孔

网友I:
剪小点,再用锉刀锉.

网友J:
就是用角磨加切割片,深切慢走,最省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