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DIY自制的合金刀砂轮。

楼主(2013-04-09):
力求便宜但能做事。
为减少噪音本来想用铁饼做垫板现在用陈旧木块,,较新的木板容易变形,所以要用陈旧木块。

网友:
楼主总是这么有创意

网友A:
额,摩擦会产生高温的,用木头垫在后面不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摩擦会产生高温的,用木头垫在后面不好吧

木头恰恰是耐高温的

网友:
这是啥情况

网友:
轴够大的,放车床上吧?

网友C:
别夹裂了!

网友D:
只好开粗用,精磨还得金刚石砂轮。

网友:
上面那闪闪的不是金刚石啊..
我又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夹裂了!

砂轮片的基片是薄钢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好开粗用,精磨还得金刚石砂轮。

粒度估计是80---100左右,其边厚度只有1mm多所以边缘处很适合磨排屑坑。

网友E:
这片我花15买过一片,以为能切能磨,结果蛋疼的只能磨不能切。

网友:
创意蛮好的!

网友:
创意不错,解决了薄片颤动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木头恰恰是耐高温的

但不适合散热!
有条件还是YL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但不适合散热!
有条件还是YL好!

金刚石磨片上,一般只是刃磨一下下,  时间、磨削量都不会多吧

再则,高速 直接风冷了

我也只是推测,实战效果 有待LZ分享

网友:
这种金刚石片,,可以切玻璃钢化吗?

网友:
切不成,磨 没不能磨的.

网友:
解决了薄片颤动的问题

网友:
楼主总是这么有创意。要是木头换成铜,如何。

网友:
一直拿这家伙装角磨机上磨刀。

网友:
我也用这个介片,那个噪音不是一般的大啊。。。。
改天我也用这招试试

网友(2014-06-26):
楼主不仅是车床制造的专家,还把车床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网友:
这是用铝棒车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片我花15买过一片,以为能切能磨,结果蛋疼的只能磨不能切。

可以切,但是切的功能似乎是一次性的。

我试过,可以切开一只数控刀片(做造型),几十秒左右。

切第二,三只就不好用了,边缘的金刚石掉了。

网友G:
楼主很有创意,不过就我的使用经验来看,这种切瓷砖(磨玻璃)的金刚石砂轮片其实性价比很低,

最少十几元一片,但是如果拿来磨焊接车刀的话,50片也比不上一片4mm厚的标准树脂金刚石砂轮耐操。

网友H:
金刚石砂轮片和木料是怎么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很有创意,不过就我的使用经验来看,这种切瓷砖(磨玻璃)的金刚石砂轮片其实性价比很低,

最少 ...

这种金刚砂轮片很便宜的,8元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H:
金刚石砂轮片和木料是怎么固定的

靠前面那颗螺丝同时上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片我花15买过一片,以为能切能磨,结果蛋疼的只能磨不能切。

确实不能切。因为他是单面的。

网友:
去年买的到现在还没试试。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把那块木头钻孔散热

网友:
这个有创意,可以试试。

网友:
前辈 总是出精品

网友(2014-07-26):
卡在卡盘上吗,转速不够吧

网友(2014-08-30):
还是买个轮式的好。

网友I:
用木板做轮子很危险哟,我们村有个人因大雪停电那年无法碾米转而用汽油机作动力来带动碾米机,苦于没有皮带轮,就用木板做了一个皮带轮,在高速旋转中,木板顺丝破了飞出弹破了他的眼珠子,血的教训啊!

网友J(2014-11-04):
有专门的切割片

网友K:
磨合金刀一般都用砂轮外圆和棱角,很少用到侧面,而你这恰好相反,不知效果咋样!

网友L(2019-02-15):
不如标准树脂金刚石砂轮耐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