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玉兔飞控空中微调问题!!

楼主(2013-04-09):
前几天入了个玉兔2,按照步骤所有校准都做好了,今天去做空中微调,无风。微调的时候很正常,可以调到稳定悬停,但一保存退出的时候,机子马上大角度侧翻,然后飘走。。。 请问到底为什么这样子? 还有,在起飞的时候,总有一边
电机
的转速是比另外一边快的,到底起飞的时候总是往一边飘(角度大,速度快),这又是为什么呢?水平校准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A:
跟我的機子好像~也有同樣毛病 坐等樓下解答

网友B:
起飞的时候我的也是问卖家他说加大点油门就是了= =
蛋疼、、、

网友C:
新手坐等答 案

网友D:
应该是哪里没调好。。。。我的兔子 轻推油门等四个电机转起来就可以 一堆油门 垂直起飞了。这样不容易出现地面效应。

网友E(2013-12-18):
一样一样的问题 刚刚发生了 有没解决啊 楼主

网友F:
兔子在空中不可以用微调吧?调了飞控就默认摇杆一直在动。不会进入GPS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