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FPV行列,天行者安装有什么问题么?超重了。

楼主(2013-04-09):
刚入FPV行列,选择了天行者1680作为载机。这飞机太重了,光空机就900多克。我现在带电池全套设备下来2250G,如果在加上定位GPS的话,就要2400G。这飞机说最大起飞重量2500G。这马上就接近最大起飞重量啊。我现在甚是担心重量,不着到这么重飞起来怎么样啊,还有听说这很容易螺旋?如果螺旋的话,怎么操控自救呢。我是不想改倒T了。。我操控挺温柔的。说下飞机的配置,望老鸟们指点下看飞机哪里安装的不对,哪里需要改动或加强的。已经试飞过一次了,2250的重量飞的,百分30油门就能巡航了。
       配置:天行者1680  。好盈飞腾60A。 朗宇2814 KV1100 APC9060。狮子2S 5200MAH 30C *2。柏通1.2G 800W。H飞空全套。天7+功放。狗2.。16DB平板
我看有的人FPV天行者重量居然只有1800克。本人很是不解,怎么搞那么轻呢?光设备都1000多G可,真没办法再轻了啊。。

网友A:
2s电池,怎么带的动,最少也要3s吧,看你的工作室就知道很用心噢,另外你的飞控固定在哪里了?

网友:
不会吧,我全身玻璃纤维加强之后起飞重量1750G,呵呵。。好飞的很,不过我装图传,没起落架,电池2快2200 40C 总共400G,其他就没了

网友:
你家咋那么空旷

网友:
这飞机螺旋了就根本没法改出

楼主:
是2块2S的电池。。这是我结婚的新房,还没买家具呢。

楼主:
这飞机头重心不好压。。我电池500多G,你安装狗了吗?光狗带壳子都又200G了。但如果不安装狗的话,重心压不过来,我那狗安装那么靠前,才吧重心压过来!

网友:
把狗壳去掉,电池换3S.

网友:
2s串联变4s吧!狗去壳,去架子。

网友:
不加强就是最好的加强。减重1:把尾部撑杆去掉。2:把GOPRO壳子,转向节等去掉。3:把起落架去掉。

网友:
另外补充一点:尾部加重10g,头部就需要加100g来压。你看你飞机的尾部,又是撑杆,又是尾轮的,肯定把重心压不过来的。

网友:
朗宇2814 KV1100 APC9060。狮子2S 5200MAH 30C *2------这个动力配置的力效是多少?

网友:
2S? 你是用的串联为4S吗?

网友:
不错了,2250很好了,我的还没装完,预计至少2300,可能要到2500.
30%油门平飞,还要啥自行车啊。

网友:
这起落架就不轻了,看别人FPV机都不带架的。狗架看起来也不轻

网友:
摄像头金属外壳,狗的防水壳,狗支架,木质云台支架,这些都是多余的重量……另外,天行者我不装起落架的,还有注意你的线材的重量

网友:
天行者,还没装呢,等大风天过去再装。

网友:
电调大了吧

网友:
你的电池重了不少啊  直接用4S 5000的  还有就是冰咖啡说的那些  可以保留起落架

网友:
还是头回见2S飞天行者的。而且还2KG多。你真狠!

网友:
很好很好。。。。

网友(2013-06-09):
图传接收到尾巴这段泡沫全部裁掉可以减重

网友:
真飞机改螺旋的话,全油门,压机头(使机头朝下垂直地面);朝螺旋相反方向,蹬满舵(垂直尾舵)。

我飞IL2-1946模拟飞行,亲测试二战中的飞机,大多数都能这样改出,当然需要由一定高度,至少1300m以上。

航模飞机应该差不多。而且不需要这么多高度。

网友B:
这飞机怎么腾空了

网友:
我觉得吧,起落架必须的,起落架特别有感觉,还有就是别用2s,即便串联也不建议这么用,还有狗的壳子实在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2s电池,怎么带的动,最少也要3s吧,看你的工作室就知道很用心噢,另外你的飞控固定在哪里了?

人家是2个2S的

网友:
能30%油门飞 不错了  我的天行者 今天装好了 还没有称  电机和你一样的 我40的电调 狗 但是我不打算把狗做保护 我的没有起落架

网友(2013-08-25):
楼主 电机木座中心孔需要扩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怎么腾空了

吊钢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