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塞斯纳一到家马上组装!!!请多多指教!

楼主(2013-04-10):
刚刚组装好,就下雨啦!!
请教一下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楼主:
对了,还想问问大家,机翼两边有一点不平衡,要不要紧呀?

网友:
内容帮顶五个字

网友:
最好一样重。

网友A:
1.这个飞机按3S 2200电池装,电池仓靠前部分得自己挖点点槽才可以顶住电池,虽然有魔术贴,但是顶着电池比较牢靠.
2.按我试过的3个这个飞机,基本都是头轻.这样非常不利于新手首飞,建议首飞要有心理准备.按之前的情况,是在电机座后面加上2-3个1元硬币,这样压上去重心才比较平衡(重心点在机翼前沿1/3处).
3.可以拆掉尾直翼拉杆,找个碳片或者其他的把尾直翼固定住,这个飞机用尾直翼其实没什么用处,反而增加舵机负担(这个舵机同时控制前轮转向).
4.这个飞机用胶水谨慎,用泡沫胶即可,不可用类似502,或者其他水状胶水,泡沫会化的.尽量不要用热溶胶(炸机除了把泡沫扯的更大块还影响美观,最好用原配的泡沫胶即可).
5.重点,飞机原配固定翅膀的2条皮筋是很垃圾的,风吹日晒的,几下就断了.注意检查.试飞顺利或者上手了最好换掉.我是拿内裤宽版的橡皮筋自己做2条的.飞机1年了,这2条还健壮.
6.这飞机起飞容易跑歪了,注意离地副翼修正姿态,降落容易失速,可以适当带一点点油门(对老手应该很简单,对新手这飞机挺容易失速的).如果是2216以上电机 KV1250 8060桨这个飞机5米可以起飞.
7.这个飞机尽量不要高速垂直俯冲--拉升降--翻跟斗往上冲的动作,机翼加强不够容易变成V型翅膀导致飞机失控自旋.休闲飞或者暴力平飞 倒飞什么的倒是很不错的.

不对的楼下指正补充.............

网友:
元兄说的对!!

网友B:
这机电池舱最好自己做个盖,好看又能防止电池掉出来,我就发生过俯冲拉起时,电池甩出来的情况

网友:
我也遇到过空投电池 。。还直接投到河里了。。。

网友C:
后起落架的与机身固定的螺母要上点502,否者会掉。橡皮筋不飞就拆了收起来避光保存,这样寿命还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机电池舱最好自己做个盖,好看又能防止电池掉出来,我就发生过俯冲拉起时,电池甩出来的情况

我也遇过一次,电池直接掉下来了,郁闷的是下面正好是条河,电池直接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飞机按3S 2200电池装,电池仓靠前部分得自己挖点点槽才可以顶住电池,虽然有魔术贴,但是顶着电池比 ...

谢谢了,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起落架的与机身固定的螺母要上点502,否者会掉。橡皮筋不飞就拆了收起来避光保存,这样寿命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电池舱最好自己做个盖,好看又能防止电池掉出来,我就发生过俯冲拉起时,电池甩出来的情况

本人比较笨,手工差,怎么做呀?

网友:
最爱塞斯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这个飞机按3S 2200电池装,电池仓靠前部分得自己挖点点槽才可以顶住电池,虽然有魔术贴,但是顶着电池比 ...

顶元兄   说的很到位,尤其注意机头配重  上次头轻的太厉害上房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1.这个飞机按3S 2200电池装,电池仓靠前部分得自己挖点点槽才可以顶住电池,虽然有魔术贴,但是顶着电池比 ...

第三条可以解释一下吗,垂直尾翼固定了怎么转弯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人比较笨,手工差,怎么做呀?

kt板切一个就行了,一端用纤维胶带贴上,另一端用魔术贴或者磁铁…

网友:
电池仓每次飞前用透明胶封一下,或者用魔术胶带那样的封一条,当然电池和电池仓底面也要上双面魔术贴。

网友:
这飞机虽然做工不算精致,但是确实休闲不错,新手也很合适,价位也算合适。

网友:
5楼元兄说的很细致,电池我是加了一个电池扎带,前起落架孔位处机身内外都做了薄铝片加强,不然几个起落以后原机带的木片和机身孔就会扩大,导致前起落架乱晃。方向舵机最好用金属齿的,舵臂用那种圆形的,长条的舵臂在暴力降落时很容易断,后起落架机身里最好也加木片或薄铝片加强,防止暴力降落时机身会被撕坏。我的这个MD机翼加了两根碳管加强,这个看个人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飞机按3S 2200电池装,电池仓靠前部分得自己挖点点槽才可以顶住电池,虽然有魔术贴,但是顶着电池比 ...

谢谢了,今天已经成功起飞了,晚点上视频

网友G:
我的第一架也是这个,电池仓往前挖一段装电池可以解决头轻,另外电池用魔术带再规定下,前起落架很容易撞歪,有一次飞空中直接掉了,后来改了后三点石子路照样玩,还有机翼最好再加根碳杆固定,皮筋容易老化,最好也多加根固定吧!这个还是很好飞的,我让人带飞一次后就能自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kt板切一个就行了,一端用纤维胶带贴上,另一端用魔术贴或者磁铁…

这样也行呀,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第一架也是这个,电池仓往前挖一段装电池可以解决头轻,另外电池用魔术带再规定下,前起落架很容易撞歪 ...

新人没有人带,今天早上已经起飞了,视频晚点上!

网友:
还有就是,前起落架在降落速度猛的情况下会把固定舵机的那个木条给弄坏。。要有心理准备,呵呵
这也是我改后三点的原因,我们这里靠海 风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也行呀,收到

当然,你想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过一次,电池直接掉下来了,郁闷的是下面正好是条河,电池直接没有了

我也是 俯冲后拉起 然后就立马觉得木有动力了 头轻开始飘了 然后炸鸡  再然后就是发现电池不见了 我的新电池啊 第一次用 还没来得急充过电的 结果页没找到电池……我哭

网友:
MD塞斯纳的通病就是头轻  一飞就起头。。要配重一下最好

网友:
"机翼两边有一点不平衡,要不要紧呀?"
如是两端重量不平衡,可在轻端适当位置粘一块小硬币。
如是两边副翼不平,可调拉杆纠正。

拉象皮根要用四根。先拉两根=,后两根X。

陈伯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第三条可以解释一下吗,垂直尾翼固定了怎么转弯啊

固定了就是不用了.这个机尾直翼可以不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固定了就是不用了.这个机尾直翼可以不用.

固定了肯定不用了。我的问题是不用了,怎么转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这个飞机按3S 2200电池装,电池仓靠前部分得自己挖点点槽才可以顶住电池,虽然有魔术贴,但是顶着电池比 ...

说的很全面,橡皮筋本人用的是那种医生给人打吊针时邦在手腕上的那种管子,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固定了肯定不用了。我的问题是不用了,怎么转弯的。

转弯用副翼加升降舵。等玩熟了以后可以再装回去。玩特技用

网友I:
级别低很不好意思,顶贴挣工分,尽快升级。

网友F:
引用 网友I:
级别低很不好意思,顶贴挣工分,尽快升级。

你是新余 分宜的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转弯用副翼加升降舵。等玩熟了以后可以再装回去。玩特技用

感觉还是用垂直尾舵转弯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还是用垂直尾舵转弯的好

副翼加升降舵转弯可以转角度很大很急的弯,可以转的很漂亮,真飞机也是这样的,飞机驾驶教程里也是这样讲的,当然垂尾也是辅助转动的,玩模型要从一开始就注意良好正确的习惯,这样以后会顺手很多。

飞机转弯.part1.rar (292.97 KB, 下载次数: 40) 飞机转弯.part2.rar (292.97 KB, 下载次数: 23) 飞机转弯.part3.rar (292.97 KB, 下载次数: 28)

网友J:
我是新手,我也想入个塞斯纳飞但我完全不会装,,请问下难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新余 分宜的吧

不是的,

网友(2013-08-03):
5楼说得很全面,这货还是很好飞的,我整过2架。

网友:
这飞机适合新手,速度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第三条可以解释一下吗,垂直尾翼固定了怎么转弯啊

这个飞机的拐弯是靠副翼和升降舵配合,不是靠尾直翼拐弯的。基本很多飞机除了3D机尾直翼有用,正常飞行速度大于5公里/小时以上,尾直翼的用处不大了。这个赛思那也一样,所以把拉杆拆了,尾直翼找个东西固定住可以了。这样还能减少舵机的负担,舵机是和前轮转向同一舵机的。

网友:
电池仓前面扣空一点 电池噻进去,让重心往前一点。 很好飞的飞机 楼主放心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这个飞机按3S 2200电池装,电池仓靠前部分得自己挖点点槽才可以顶住电池,虽然有魔术贴,但是顶着电池比 ...

翻过几次筋斗,还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机的拐弯是靠副翼和升降舵配合,不是靠尾直翼拐弯的。基本很多飞机除了3D机尾直翼有用,正常飞行速 ...

如果左转弯,首先要用副翼将飞机向左倾斜,飞机的空中姿态应该是左翼低,右翼高。这时,水平尾翼舵面是向上还是向下,谢谢赐教

网友K:
飞行中翘头的问题可以通过在机翼后缘添加一个2mm的木片搞定,实际测试。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如果左转弯,首先要用副翼将飞机向左倾斜,飞机的空中姿态应该是左翼低,右翼高。这时,水平尾翼舵面是 ...

不管左转还是右转,升降舵都上翘一点,当飞机侧倾很大角度,即横向坡度很陡时,其实是升降舵在控制方向,这样就可以急转弯了,转半径很小的弯时,需要反向打一点方向舵以平衡机身姿态,所以不建议锁死方向舵。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管左转还是右转,升降舵都上翘一点,当飞机侧倾很大角度,即横向坡度很陡时,其实是升降舵在控制方向, ...

我以前飞翼龙转弯都是直接使用方向舵,很好。飞了一下塞斯纳用方向舵转弯,一点不起作用。现在知道了,不管哪边转弯先要打副翼,使其侧身,然后下拉水平尾舵杆(舵面向上)即可,对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如果左转弯,首先要用副翼将飞机向左倾斜,飞机的空中姿态应该是左翼低,右翼高。这时,水平尾翼舵面是 ...

看你这样问我建议你别飞了。模拟吧,模拟了你就知道了,空中没的给你想那么多的。降落就是一个问题,飞机上去了能完整收回来不?小赛这种机应该降落是非常完美的,轻轻往地面放的。建议你模拟到能随心所欲的飞,低空倒飞,然后随便挑个涵道机飞一下也能降回来再去上真的吧,最好有老手带一下

网友:
注意安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样问我建议你别飞了。模拟吧,模拟了你就知道了,空中没的给你想那么多的。降落就是一个问题,飞机 ...

谢谢回复,玩模型断断续续有13年了,最初玩的是两通的火鸟400,然后是403,再是那种两通的机翼带两个螺旋桨的那种,然后是翼龙,去年上了个塞斯纳,正常起飞了在空中大油门无法转弯,真的吓了一跳,慌忙中关闭油门垂直尾舵才好用,然后总算正常降落,以后一直没敢再飞,的确比翼龙快很多。翼龙和403都没有炸过机,而且可以手接降落。现在明白了塞斯纳的转弯舵太小,不能正常转弯。要副翼配合,以前总以为副翼是侧翻用的,还是那个问题,以左转为例,需要怎么配合,左打副翼同时拉杆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谢谢回复,玩模型断断续续有13年了,最初玩的是两通的火鸟400,然后是403,再是那种两通的机翼带两个螺旋 ...

你想一下,在水平飞行的情况下,拉升降舵(舵面往上)机头就往上。那么你要左转弯,你就向左打副翼,飞机左前斜,同时拉升降多,是不是飞机就往左弯了。其实你打左副翼的时候飞机本身也会向左转点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左转弯,首先要用副翼将飞机向左倾斜,飞机的空中姿态应该是左翼低,右翼高。这时,水平尾翼舵面是 ...

向上。

网友:
炸鸡以后
收拾残局
记得把所有东西都找到再离开

网友M:

引用 网友K:
飞行中翘头的问题可以通过在机翼后缘添加一个2mm的木片搞定,实际测试。

木片宽多少比较合适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想一下,在水平飞行的情况下,拉升降舵(舵面往上)机头就往上。那么你要左转弯,你就向左打副翼,飞机 ...

嗯,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我的小塞现在只打方向舵就可以顺利转弯了,改进很简单,就是加大了舵面,不过机型稍有改变了,转小弯时也要拉杆,防止低头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我的小塞现在只打方向舵就可以顺利转弯了,改进很简单,就是加大了舵面,不过 ...

多此一举 在飞行中靠尾直翼来转向的效果是不好的。打副翼拉升降舵 配合油门 转向效果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木片宽多少比较合适呢?

宽度无所谓,只要顶起啦2mm就OK

网友:
学习了,拿分走人

网友:
从前有座山
山里有个庙
庙里有个电池
现在找不到

网友:
很好飞的飞机 也是炸了修起累的飞机  千万别炸头

网友:
求这个机机的组装图,麻烦LZ发下`好嘛````53858319@qq.com

网友:
有飞过980cm翼展的塞斯纳的老手,问一下2212kv1400可以用8x6寸的桨吗?

网友:
前面都回答挺好,我就来混个分吧

网友(2013-09-15):
说得太精华了

网友:
很好飞的机机

网友:
学习不少,塞斯那刚刚组装好,目前只是在地上开车,等模拟有手感了再上,降落是个大问题,很少能轻飘飘的落地

网友:
MD 1200的塞斯纳吗?

网友:
这是EPO么~~

网友(2013-12-01):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是新手,我也想入个塞斯纳飞但我完全不会装,,请问下难装吗??

不难装,我也是新手,从来没见过第一次都能装起来,电机、电调都得自己焊插头,不过时间花的有点长,四个多小时吧。

网友:
话说玩航模基本的要学下灰机的基本飞行原理吧,

网友:
请问这个飞机的电池从哪儿装进去的?

网友N:
这个塞斯纳是MD的吗?好飞不?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塞斯纳是MD的吗?好飞不?

不是一般的好飞!降落姿态优美

网友:
翼展是多少?多少米买的?

网友:
巨好飞的小赛 机翼大过载回环容易断,电池要盖好,掉出来好几次过.

网友(2014-01-04):
引用 网友C:
后起落架的与机身固定的螺母要上点502,否者会掉。橡皮筋不飞就拆了收起来避光保存,这样寿命还行。

天盛塞斯纳1.4米的就可以用502或者其他液体胶水,MD塞斯纳切记不可用502,材质不同,502下去就化了泡沫了

网友(2014-02-05):
引用 网友A:
1.这个飞机按3S 2200电池装,电池仓靠前部分得自己挖点点槽才可以顶住电池,虽然有魔术贴,但是顶着电池比 ...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帖子来回看过好几次了,喜欢这个机型,又买了第三架,谢谢元兄!

网友:
我买过三个小赛了都是MD的 便宜 耐炸 可以很慢的悠闲的飞 每次都是炸机头电机座起落架 现在我飞小赛的技术炉火纯青了 可以手抛起飞手接降落

网友O:
这飞机建议,连接前轮的舵机换成金属的。否则塑料的一降落就扫齿。亲身经历,扫了3个塑料的。后来换金属的就不会了。还有电机架要加固,。

网友:
我的塞斯纳747变速箱轴歪了,想改成无刷的,咋改?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飞机建议,连接前轮的舵机换成金属的。否则塑料的一降落就扫齿。亲身经历,扫了3个塑料的。后来换金属的 ...

对的,不过飞熟悉了没事了!!

楼主:
想不到自己发的贴火了!!原来的飞场通车了,现在正在找新飞场

网友:
怎样能保护桨?

网友:
电池仓用象皮筋或者魔术贴勒一下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电池舱最好自己做个盖,好看又能防止电池掉出来,我就发生过俯冲拉起时,电池甩出来的情况

怎么做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