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KT水星Mercury......

楼主(2013-04-10):
330好做但貌似不怎么好飞 于是乎切架水星试试 效果果然好很多 80翼展 电机2212KV1000. XXD30A电调 9G舵机 1047桨 3S900MAH电池总重350克. 想减肥 求推荐个配置 如果电机用2208选多少KV配什么桨呢?新手上路 只会航线不3D 图中三块是装到副翼和垂尾上的 难道是用来减速?请指教装和不装的区别和利弊

网友:
330好飞呀?
你是不是第一次飞、飞不好才说的330不好飞?

网友:
貌似330挺好飞。

网友:
我做的是330,翼展也是80cm 用的是朗宇2208 KV1250的电机,配9寸浆。敷了层写真膜,起飞重量450g,但可爽飞。

楼主:
330腰部太软了

网友:
我也是80  不过重心压不住啊!

网友:
330 我弄了一架,加固得很重了,但是飞确实是好飞,百扎不坏啊,掉水里了都啥都没坏,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