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26CC油船问题!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3-04-10):
26CC汽油船的熄火开关,看线路就是个常开开关,接到磁线圈和高压包之间的一路线路上的~不知道我研究的对不对~我想问这个开关一般在开路状态下,常通电流为多少?电压为多少?因为那个熄火开关并不好用,没有离合的船这个开关就是个摆设,所以我想用遥控器上的第三通道 接一个遥控的电子开关,这样就可以遥控熄火了,并且开关可以装到防水盒里去,也解决了外露开关不稳定,容易生锈损坏的情况!求高手解答熄火开关的常通电流和常通电压,还有这个方案可行不可行?

网友:
其实,楼主你把油门的最小位置设置好了,油门到底一样可以熄火的呀,还安全可靠~~~

网友:
让磁电机短路熄火更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路过帮顶

网友(2013-10-01):
声明。不是高手,是玩手。26CC汽油船的熄火开关,是接到磁电机黑线与发动机外壳之间的,工作时是开路状态。熄火时是短路状态,短路时使磁电机内部晶体管导通以使磁电机不产生输出电压。因而熄火开关不是接到磁线圈和高压包之间的路线路上的!    因为磁电机工作时通过电容放电,产生的是脉冲电压供给高压包,电流很小无法测量。磁电机工作正常时磁电机与高压包连线之间的测量电压:怠速为30几V。全高速时为80-90V。如果需要精确测量连线之间的脉冲峰值电压 ,需要用 示波器来测量。这样回答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