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梅卡瓦开工,请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2013-04-10):
田宫35梅卡瓦.开箱就傻,首先要改的悬挂把我愁了一阵,居然就是谢尔曼的那种悬挂.多方请教无解,于是按照自己意思改了,还没弄完,附图给些建议
纯粹硬着头皮上马的.还不知道行不行,现在最大问题是弹簧.我用的是公司"赞助"的最软拉簧0.4*5(线径*直径),选8个圈拉长改出来的弹簧,那个辛苦啊,如果有建议成品弹簧的请给点提示,一定要带钩的.3天时间弄了5个,还要1个.工具用的是电钻配1mm钻头+手钻(用1mm钻头+雕刻刀)+锉子+热熔胶+2.5钻头(手工钻),手上全是泡

两个可爱的波箱,手工实在只有这样.本来打算山寨田宫的四齿波箱,发现齿轮知识欠缺,所以就有这种方式.有人会说为什么不用n20直接驱动,实话说是n20买错了,输出轴不够长.现在波箱情况勉强还行吧.想问下n20能不能和7.4v的锂电配合使用,毕竟锂电满电下有8v+
这两个波箱使用n20+abs板(2mm厚)+某0.5模齿轮+2.5mm铁棒+热熔胶+田宫渗透胶+轴承(2.5*6)做的.这里有问题,现在这个波箱按照原装配弄,必须把底盘某处切开小口,因为那个白色的齿轮直径大了.不想改了,先放着,搞好悬挂就搞传动
大神们把无数建议砸过来吧,请多给鼓励,这是我的处女作

网友A:
梅卡瓦并不是平衡悬挂哦,每个轮子悬挂是独立的

而且严格来说你这个也不属于平衡悬挂,即使是平衡悬挂,每个轮子也是可以独自上摆而不会影响(或者说不会100%影响)其他轮子的运动,而你这种悬挂,只要一个轮子上摆,100%会影响另一个轮子的运动(随着那个轮子的上摆而下摆),这样就完全抵消的悬挂的作用,相当于没有悬挂,建议改改

网友:
翻翻别的贴吧,你会找到适用的电调

提示,像下翻

                                                                                                    伟哥

网友B:
田宫的吗?有意思,呵呵
做35补品巨多啊,比如悬挂,我国产精品,弹簧原来还是两个型号喔!价格还挺便宜。

对梅卡瓦不了解,但是很感兴趣,感谢LZ分享!继续!

这个犀利吧?要能固定好的话,铜片自然磨损效果很棒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梅卡瓦并不是平衡悬挂哦,每个轮子悬挂是独立的

而且严格来说你这个也不属于平衡悬挂,即使是平衡悬挂, ...

梅卡瓦Mk1和2的底盘是在原来英国二战时用的百夫长的基础上设计出来的,用的是非共轴悬挂,每个负重轮有独立的摆臂和减震簧,不会相互干涉.
从Mk3开始使用独立悬挂,而且是外置的独立悬挂,第一和最后一个负重轮有独立的阻尼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梅卡瓦Mk1和2的底盘是在原来英国二战时用的百夫长的基础上设计出来的,用的是非共轴悬挂,每个负重轮有 ...

正解,字数字数

楼主:
岂不是我这个一开始就烂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梅卡瓦并不是平衡悬挂哦,每个轮子悬挂是独立的

而且严格来说你这个也不属于平衡悬挂,即使是平衡悬挂, ...

真不知道改了,本来就懵的,现在更晕
你看我现在换成什么样的还有救?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不知道改了,本来就懵的,现在更晕
你看我现在换成什么样的还有救?

要将那根平衡杆左右两臂弄成单独运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将那根平衡杆左右两臂弄成单独运动的

懂你意思了.但是这样工程不但大而且还是个飞场细致的活
我现在应该不可能改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懂你意思了.但是这样工程不但大而且还是个飞场细致的活
我现在应该不可能改了吧

不能改回来的话就真的只能烂尾了.........重新买盒吧

楼主:
不买,就算是烂了也只是不仿真而已,反正没弄过,就当练手。总部至于开不动

网友:
田宫没有梅卡瓦4,是个遗憾

网友:
我还是比较喜欢豹2A6

网友D(2013-06-18):
7楼的梅3D改成可动的了?弹簧用的是4楼发的哪家的?

网友E:
MENG的梅卡瓦3D正在改动中~~~~~发现要改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MENG的梅卡瓦3D正在改动中~~~~~发现要改的地方太多了~~~~

发动机舱盖是不是合不严实?炮塔内部空间是不是过于狭小?

网友:
楼主的悬挂挺好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动机舱盖是不是合不严实?炮塔内部空间是不是过于狭小?

发动机舱盖没有缝隙,但是炮塔确实空间很小,其实空间也不是太小,就是过于扁平,很难改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7楼的梅3D改成可动的了?弹簧用的是4楼发的哪家的?

这个是用来放样用的,纯静态模型,用的是MENG的1/35梅卡瓦早期型。悬挂只是原厂塑料悬挂上了自己调的亚光黑而已。用汽车油漆调的,哑光剂加的比较多,感觉比较真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田宫的吗?有意思,呵呵
做35补品巨多啊,比如悬挂,我国产精品,弹簧原来还是两个型号喔!价格还挺便宜。 ...

沃雅的弹簧粗细是仿真缩下来的,所以在模型上很硬,没有办法表现弹性,只能说是有个外观罢了。
我改了meng的梅卡瓦3d,用扭杆悬挂。同时,我也买了沃雅的弹簧,只是做了外观,没有起到悬挂的作用。

网友:
真怀疑LZ买的是不是梅卡瓦

楼主:
确实是梅卡瓦。现在基本完成了。这个处女作被糟蹋得不行,工作乐进去了,空间刚刚好。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还要弄个金属履带才行,传说中塑胶履带根本不能用
我现在弄塑胶履带,要么不动,要么掉链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