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 振动分析与自旋优化问题?

楼主(2013-04-10):
用G31飞了几块电,感觉还是不错的。用的是默认的设置,斜盘感度都是大概在中间的位置(陀螺仪上面那两个旋钮)。不过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1 不太明白那个振动分析的信息。我觉得那个横坐标是转速,纵坐标是震动。但是为什么在同一个时间(比如在最左边选择4m18s)可以有多个不同的转速和震动值呢?另外我没有连接那个测转速的东西,系统是怎么测转速的呢?
2 自旋悬停,非常不稳定,还不如我以前的有副翼设置。不是说三轴都有什么自选优化会修正的吗?我这个一自旋就往一边偏。是我没调好吗?具体是哪个值调这个东西呢?

谢谢大家~~~

网友:
没用过G31。帮顶。

楼主:
竟然没人知道......自己顶一下。

网友:
自旋非常稳的路过

网友A:
自旋肯定是你没整好。
震动分析是检测震动频率。
频率,就是每秒钟震动多少次。
楼主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旋肯定是你没整好。
震动分析是检测震动频率。
频率,就是每秒钟震动多少次。

好吧~~~那请问自旋要调哪个呢?提高斜盘的感度吗?

另外那个振动分析,大概多少算正常呢?我看了一下我的主旋翼最高都在400到500之间,是黄色的~~~是不是太高了需要排震呢?

网友B:
楼主 截取一张 图————震动 的图 贴出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那请问自旋要调哪个呢?提高斜盘的感度吗?

另外那个振动分析,大概多少算正常呢?我看了一下我 ...

400-500我觉得还是很好的,我的标准是不影响飞行都可以接受。

自旋的话请检查安装方法,主要还是副翼和螺距舵机位置是否接对线。十字盘是否选对。

重心只要偏得不是很厉害,对于无副翼来说关系不大。

你可以搜索一下G31 VIBE 90,看下我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截取一张 图————震动 的图 贴出来吧。。

没问题,今晚就回去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500我觉得还是很好的,我的标准是不影响飞行都可以接受。

自旋的话请检查安装方法,主要还是副翼和 ...

我的接线和设置应该不会错的,我都是跟着youtube上面那个视频来的。而且舵机不是都标了左右的嘛。左右是从机机后面看得为准嘛。

有人跟我说过他用G31,有一次尾桨挂了,他直接就把油门慢慢降低,然后就稳稳的降落了,所以这个应该是可以调的很稳的。我回去试一下增加两个旋钮的那个斜盘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截取一张 图————震动 的图 贴出来吧。。

刚刚又飞了一下,只是悬停,似乎降低了一直都是三百多~~~还问了下别人,都说这个震动水平还是可以,所以应该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500我觉得还是很好的,我的标准是不影响飞行都可以接受。

自旋的话请检查安装方法,主要还是副翼和 ...

高手啊,学习学习。
重新确认了一下接线和设置,应该都没有问题。悬停的时候还是相当稳得,但是自旋就开始动。我现在练自旋悬停,所以还挂着练习架,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影响。但是练习架的中心确实是在主轴上的。

我打算先试一下提高斜盘的感度,看一下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