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伺服接线问题

楼主(2013-04-10):
刚上这东西,卖的人装不在,问没答 案
驱动上接口  R T P N U V W E    各接口是接什么
电机上我知道是 UVWE
从哪出来线连 电脑上的控制板上的 脉冲跟方向?
2cn 连电机   1cn那根线连哪的

有请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
看资料,啊,台达的了解点点,安川不懂

楼主:
资料就是看的头都晕了.....

楼主:
纠结..这型号不支持脉冲的么

网友:
资料要找齐,一些基本设定要会弄,否则要能转很难哪

网友A:
我知道咋接,这个什么型号?SGDA吗?

网友:
松下的了解点,这个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咋接,这个什么型号?SGDA吗?

SGD-01AP
发来的是SGD-01As,纠结中, 不支持脉冲的.  就是没搞懂1cn那什么线才是方向脉冲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SGD-01AP  发来的是SGD-01As,纠结中, 不支持脉冲的. 就是没搞懂1cn那什么线才是方向脉冲的

都说不支持脉冲的,何来脉冲方向的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说不支持脉冲的,何来脉冲方向的接线

找那人换....

SGD-01AP要这个型号的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