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ationtx固件推出3.0,正式支持D12s

楼主(2013-04-10):
上周五就发布了,貌似这边一直没人提,所以转过来
This is a major release of the Deviation firmware
IMPORTANT: You must install the filesystem along with the new firmware.  Make sure to save your models first!
Major Features:
  • Devo7e support
  • Devo12 support
    • Note that the Devo12 support uses the Devo8 GUI and does not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 larger screen yet
  • New 'standard' GUI for helicopters
Minor features:
  • Telemetry support for DSM2/DSMX
  • New protocols
    • DSMX
    • Skyartec (needs CC2500 module)
    • WLToys protocol extensions
  • Repetitive low-battery alarm
  • Multiple hardware modules are supported
  • Support for hardware modules with or without power amplifier
  • PPM has more configuration options
  • Support for multiple icons per switch
    • Also support switch icons for Devo10
  • New 'permanent' timers
  • Add error-catching code to make it possible to debug reboots/hangs
Incompatibility:
  • Switches are now numbered (e.g.GEAR0, GEAR1).  Deviation will properly convert old models, but older versions of Deviation will not properly support models made for version 3.0 or newer
  • The channel scale is applied after the safety value.  If safety is in use, make sure to check the values
  • The toggle icon locations have changed.  Generally all models will need to be reconfigured to use the new icons.  This was unintentional, but not easily rectified at this point.
原地址:

http://www.deviationtx.com/release-notes/22-version-3-0-0

网友:
因为没有详细的设置说明,基本上都会刷囝原版!所以说这个固件人气一般!

网友:
刚刷了,有详细的设置说明书的,只不过是英文的。

网友:
没有中文吗?之前刷过。但是显示分辨率是d8s的分辨率。所以又刷回原厂固件

楼主:
Note that the Devo12 support uses the Devo8 GUI and does not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 larger screen yet
确实有分辨率的问题,但是看到那边的论坛已经有人在做D12的GUI了
至于中文,如果有人送suvsuv一台D12s的话应该不久就能出来= =~

网友A:
D10都沒详细的中文设置解说!想D12s的?做梦吧?

网友:
主要是如何通道对应,

网友:
120度混控让人头痛!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0都沒详细的中文设置解说!想D12s的?做梦吧?

D10的中文说明是有的,在对岸的论坛的帖子里

网友:
D10的混控我也是没弄明白,SUVSUV的3.0版刷好了,混空很乱,只能现在升降和副翼的线反接才能控制好十字盘。。

网友B:
deviation3.0版本重大问题,请谨慎刷机

备份了原本的tx.ini跟模型数据以后,刷机,之后拷贝回去,在螺距曲线菜单,显示错误的ini,无法打开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D10的中文说明是有的,在对岸的论坛的帖子里

能PM下deviation的说明书么?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D10的中文说明是有的,在对岸的论坛的帖子里

我只找到英文的说明书,中文的能给我一份吗?PM 连接~

网友A:
D10的  3.0固件中,120 度的混控和通道设置,难懂啊,其它的好理解~

网友:
D12S没有中文的可以用,如果种种混控弄得很蛋疼的话,那还不如用原厂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找到英文的说明书,中文的能给我一份吗?PM 连接~

http://www.rctw.net/thread-241130-3-1.html
有空可以多爬爬这个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0的  3.0固件中,120 度的混控和通道设置,难懂啊,其它的好理解~

120度混控的方法,我的理解:
首先在3个虚拟通道按1舵机的方式设置副翼、螺距和升降舵曲线
然后在物理的副翼通道、螺距通道和升降通道分别设置混控为CCPM1:虚拟副翼、CCPM2:虚拟螺距和CCPM3:虚拟升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viation3.0版本重大问题,请谨慎刷机

备份了原本的tx.ini跟模型数据以后,刷机,之后拷贝回去,在螺距 ...

这么严重的问题!我还没刷,应该反馈到官方论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viation3.0版本重大问题,请谨慎刷机

备份了原本的tx.ini跟模型数据以后,刷机,之后拷贝回去,在螺距 ...

是有这个问题。我最后重置了模型重新配的。否则 油门曲线都变了。当然你不动飞行效果还是一样的。但曲线左边都变了。

网友:
重置模型不是什么都木有了。。。。我原来好不容易调哈的zyx跟gv8000的配置。。。。。

网友C(2013-07-09):
我对D12S的控固件很感兴趣 就等中文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