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MD-塞斯纳~~~求配置~~~

楼主(2013-04-10):
想买个MD新版塞斯纳,请老鸟推荐一下配置   我已有40A电调、3S2200mah电池、银燕舵机

主要是电机和桨  选哪个?

我看了一下TB里空机148左右 不带整流罩    买它还需要买别的易损件吗?

最好推荐一下TB卖家    鄙人先感谢了

网友:
新手的话。任何部位都是易损件。

网友A:
40a电调大了些,一样用;2200电池大了,太重,1300就可以了;电机2208;桨8040

网友:
2212  kv1400就可以 想暴力爽飞 就2217吧。40a电调可以 桨配104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0a电调大了些,一样用;2200电池大了,太重,1300就可以了;电机2208;桨8040

你要是个老手,我真想骂你,你这不是纯属误导新人吗! 电机最少2212 kv1000~1200 桨8060~9060 想爽飞配XXD 2217或者朗宇2216 KV1250 桨9060 仿APC桨.

网友B:
补充一句,敏定的塞斯纳 设计的电池仓就是3S 2200的,太小或者太大都不太合适,太小,头轻,太大的话,装不下还得挖!

楼主:
好的 多谢指点   我主要玩电直  对固定翼没啥概念   就飞过小丑鱼而已

网友:
桨多弄点吧,我用的黄色的8060脆的很,降落不好的时候飞一次断一根,不过那桨便宜啊哈哈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敏定塞斯纳没有什么其他选择,你用40A电调,2200毫安3S电池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朗宇2216,1250KV电机配1047的桨!这个配置可以有1.5公斤拉力,飞敏定塞斯纳的最顶级动力了(再大机翼就要受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句,敏定的塞斯纳 设计的电池仓就是3S 2200的,太小或者太大都不太合适,太小,头轻,太大的话,装不 ...

说的对,MD塞斯纳电池小了压不住机头。我用XXD2217电机2200ma电池重心刚刚好

楼主:
OK 已买2216-1250KV 和 1047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个老手,我真想骂你,你这不是纯属误导新人吗! 电机最少2212 kv1000~1200 桨8060~9060 想爽飞配XX ...

那只是你的想法,新手用那么大的电池,那么快的速度能控制得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个老手,我真想骂你,你这不是纯属误导新人吗! 电机最少2212 kv1000~1200 桨8060~9060 想爽飞配XX ...

郎宇2216 kv2450可以么 配多大的浆啊 求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只是你的想法,新手用那么大的电池,那么快的速度能控制得了吗?

电池方面支持大碗喝酒哥,新手飞最好速度慢一点,其方法就是减小翼载荷,但是电机最好还是用2212,毕竟要考虑剩余功率,在紧急情况下拉力不够用就恼火了!至于那些推荐用2216或是2217的,就不评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OK 已买2216-1250KV 和 1047桨

敏定塞斯纳,估计你装上1047桨,在空中无所谓,但是在地面就要小心咯!桨尖离地也就一两公分了,特别是降落的时候!!!!多备点吧!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敏定塞斯纳,估计你装上1047桨,在空中无所谓,但是在地面就要小心咯!桨尖离地也就一两公分了,特别是降 ...

md 和 1.4m 塞斯纳,哪个更适合新手

网友E:
md适合,便宜啊,起落架也算坚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md适合,便宜啊,起落架也算坚固

1.4的貌似也不贵啊,是不是 用的电子设备可以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一样

电子设备 什么地方不同,电机吗,能不能都用 2216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子设备 什么地方不同,电机吗,能不能都用 2216

1米4的建议用原厂配的紫色电机,3536 kV800还是900的,用原配1147桨,3S 2200mAH电池,飞起来很舒服。

网友:
朗宇电机2216 KV1250 配8060桨.动力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个老手,我真想骂你,你这不是纯属误导新人吗! 电机最少2212 kv1000~1200 桨8060~9060 想爽飞配XX ...

40A电调/2200毫安的电池根本对这个飞机不影响重量,反而是非常好的搭配.电机2217 或者2216 朗宇,KV1250 配8060桨..动力杠杠的.楼上说1300毫安大了,我飞过3个这个飞机,其实如果用1300毫安的电池反而小了,一个是电池仓不匹配,一个是动力还真的不爽.
我的配置是:3S 2200毫安,25c 30c 35c的电池随便.好盈30A,朗宇2217 kv1250,8060桨.

网友:
引用 网友F:
1米4的建议用原厂配的紫色电机,3536 kV800还是900的,用原配1147桨,3S 2200mAH电池,飞起来很舒服。

1米4的用朗宇2216 kv880电机,1147桨,动力不错.3S 2200毫安.

网友G:
引用 网友D:
1.4的貌似也不贵啊,是不是 用的电子设备可以一样

1米4的和1米2的配置差别就是电机的KV数不同.桨也根着不同.1米4的KV数低,桨大一号,1米2的就是kv数高点,桨小一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G:
1米4的和1米2的配置差别就是电机的KV数不同.桨也根着不同.1米4的KV数低,桨大一号,1米2的就是kv数高点,桨小 ...

1米4的 和一米二的 哪个适合新手,一米四的网上牌子好多,能不能推荐一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D:
1米4的 和一米二的 哪个适合新手,一米四的网上牌子好多,能不能推荐一个

个人认为1米2即可.因为设计方面,1米4的需要动手能力.因为1米4的稍微降落不好前起落架非常容易伤害到,甚至导致无法再正常跑道起降.需要改进后才可以.1米2的,前起落的设计很好,稍微比较耐炸.还有1米4比较难携带,平时也拆装麻烦点点,1米2的个人认为比较方便,所以如果你只是一个过渡,可以要一套1米2的即可.我有3套赛思纳,平时图方便就1米2的飞飞.平时想休闲出去飞的比较多的就1米4..毕竟材料有点不同,1米4的看起来好看点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G:
个人认为1米2即可.因为设计方面,1米4的需要动手能力.因为1米4的稍微降落不好前起落架非常容易伤害到,甚至 ...

1米2的就MD的即可,,1米4的就启迪有卖.建议:不管1米2还是1米4,电机最好听听飞过的人建议,不管便宜还是贵的飞机,最怕配的设备不生不死的.推荐2种飞机都用3S 2200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G:
1米2的就MD的即可,,1米4的就启迪有卖.建议:不管1米2还是1米4,电机最好听听飞过的人建议,不管便宜还是贵的 ...

启迪是哪一家,以前飞450的,控是 t8fg 可以用吧,电机分别用哪个呀。就是觉得一米四的漂亮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启迪是哪一家,以前飞450的,控是 t8fg 可以用吧,电机分别用哪个呀。就是觉得一米四的漂亮

飞450的那么飞这个1米2 还是1米4都没问题了.1米2 朗宇2216 KV1250 配8060桨.1米4的,2216 880KV,配1047桨.启迪你淘宝搜启迪航模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G:
1米2的就MD的即可,,1米4的就启迪有卖.建议:不管1米2还是1米4,电机最好听听飞过的人建议,不管便宜还是贵的 ...

现在手上有 一个 fms 的斯图卡,买 塞斯纳是为飞斯图卡做训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飞450的那么飞这个1米2 还是1米4都没问题了.1米2 朗宇2216 KV1250 配8060桨.1米4的,2216 880KV,配1047桨. ...

遥控随便4通道即可

楼主:
元兄所言极是  我就是把塞斯纳当过渡机机    所以1.2米的O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md 和 1.4m 塞斯纳,哪个更适合新手

其实都差不多,只是个人觉得1.2MD赛要比1.4的耐炸,维修成本低!看个人喜好吧!

网友:
简单飞飞以你手上的设备,加个XXD2212,KV1000左右的配9050或1047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