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奇妙炸机,请高手解读下

楼主(2013-04-10):
上个星期刚给塞斯纳装了个M6飞控,终于等了好几天,迎来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兴致冲冲地跑到飞场,刚开始的三块电池都是爽飞,M6飞控就是爽,增稳和手动模式下来回切换,特别是飞航线真的很爽,调整好姿态后基本上不用动控,就能一直沿航线飞,抗风性能也很好,另外这飞机没调好,手动模式下老爱右倾,切增稳后就水平飞行了。在觉得飞机灵活度不够的时候,关闭增稳切手动。但第四块电池快要结束的时候,莫名其妙炸机,从大概三四百米远,三四十米高的地方突然扭头朝下,方向几乎垂直,掉到人家工地里去了,而且触地时速度很快,机身已经变成小碎块了,只剩下尾翼,机翼还行,没损伤,真是奇迹。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电子设备无大碍,接收机断了根天线,电机有个轴承有异响,一个DS410M舵机的舵机线被切断,接好后正常。

先说下不是我个人技术问题,因为飞机当时已经不受控制了,我打升降舵没有效果,现在飞机已经变成了一堆碎片无法修复,用排除法逐一查明原因:1、舵机没有问题,炸机后已经都测试通过;2、舵机连杆,没问题;3、遥控失控,本人遥控14SG,接收Frsky 8通超级版,距离大概400米左右,地域开阔,觉得从配置上来说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失控。另外, 这个飞场之前我一直飞着,没失控过,我还设置的失控保护模式是油门不变化,关掉控后电机速度保持,那么就应该在飞控增稳模式下一直保持飞行才对,而不是机头突然朝下栽下来;4、飞控问题,飞控板松动,造成陀螺仪误判,乱舵。

请各位看管解读下,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模型飞机没有黑匣子,所以只能靠推测了
飞机残骸

网友A:
Frsky的兼容接收机,距离能到400米已经是奇迹了。
一起玩FPV的哥们,就从来没飞出去300米,必然失控。失控保护还有好几次没有正确触发,差点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sky的兼容接收机,距离能到400米已经是奇迹了。
一起玩FPV的哥们,就从来没飞出去300米,必然失控。失控 ...

啊,难道真是接收机的问题,我哪天有机会一定要测试下这个接收机的有效范围

网友:
接收机问题正解

网友B:
大部分的失控都是飞着飞着飞着爽了。飞着飞着远了。
最后失控了

网友C:
默哀~工地上有人用上万W的焊机~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的失控都是飞着飞着飞着爽了。飞着飞着远了。
最后失控了

有道理,现在回想一下还真是这样!爽了就忘记距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默哀~工地上有人用上万W的焊机~等等~~~~

看来要远离工地,危险地带

网友D:
失控常有的事情;

毕竟是模型,其电子设备的可靠性、抗干扰性等都不会很强;

经常地面测试没有问题,飞过一段时间也没有问题,而后突然失控,因此不用太深究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失控常有的事情;

毕竟是模型,其电子设备的可靠性、抗干扰性等都不会很强;

网友E:
FRSKY的接收不可靠么难道是指fasst版本的?我的FRSKY V8系列高频头和接收用的挺好,距离能有1KM

网友:
看来还是悠着点对头!

网友:
目测接收问题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FRSKY的接收不可靠么难道是指fasst版本的?我的FRSKY V8系列高频头和接收用的挺好,距离能有1KM

挂上图传、OSD有可靠的计算依据,能有1KM?还是目测1KM。。。。那可是天壤之别。
不少玩四轴的认为已经飞到1KM了,实际OSD显示才100米刚过而已。目视差别是灰常巨大的。

网友F:
limeijian961兄:

个人估计:

(1)  爽飞时不觉中把油门维持大油,耗电比预期多了而不自知。

(2)  电池过放,电调自动切油保护。飞机突然失去动力自然失速下坠。

(3)  电力不足,飞控和舵机都不能正常工作,故未能拉起滑降。

LZ又可以享受选购新机的乐趣了。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F:
limeijian961兄:

个人估计:

谢谢陈伯的解答,真的很有可能,因为爽飞的过程中一直都是最大油门。还有,炸机后,我清理现场的过程中发现电池已经甩出,接上电池后,接收机指示灯不亮,当时还以为是接收机或者电调炸坏了,回家后,直接用5V镍氢电池接到接收机上,居然工作了,遂怀疑是电调坏了。但在家用锂电通过电调给接收机供电,又奇迹般工作了。

对于Frsky接收机的接收范围,按照说明书的写法,是1.5KM,我还是不相信心目中的Frsky会那么脆弱,所以等新飞机做好后要实际测试下遥控距离

网友:
我也遇到过,电池没电直接下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