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四合一电调 性能相比单个电调怎么样

楼主(2013-04-10):
(无正文)

网友:
没区别啊。。

楼主:
是不是容易过热呀

网友A:
缺点:1、不易散热;2、坏其中一个,整个全坏,其实另外3个没坏,但要全换,花大钱;3、只限用于4轴,以后万一做6轴、8轴,没法利用。单个的再添2个就能做6轴了。
优点:1、好看;2、重量轻;3、可以显摆。

网友B:
好盈四合一是开关的(个人没看到有别的四合一)
单个电调×4同价位大多数线性的

线性比开关的容易发热,能量损失多

网友:
四合一只能放在中间,可能干扰飞控的罗盘。

网友:
4合一的好像散热麻烦些   但是呢 看起来确实美观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缺点:1、不易散热;2、坏其中一个,整个全坏,其实另外3个没坏,但要全换,花大钱;3、只限用于4轴,以后万 ...

坏一个其他三个也能用~可以改三轴。

网友(2013-05-10):
引用 网友C:
坏一个其他三个也能用~可以改三轴。

好主意!

网友D:
再坏一个就要改两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再坏一个就要改两轴了。。

最后也可以当一轴的用~

网友:
性能应该都一样,其实就是四个独立的电调做到一起的。

唯一不一样的就是BEC供电。好赢天行者系列的,20A的独立电调是效率不高的线性稳压,20A4合1是开关式降压电路。

关于散热的问题,我看独立电调好像都是热收缩膜包着的啊?会不会发热了摸不到啊?

我只用过4和1,表面是铝板,仅仅BEC供电调试飞控的时候,电调就发热了,飞行中的热量我还没摸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盈四合一是开关的(个人没看到有别的四合一)
单个电调×4同价位大多数线性的

开关和线性的唯一区别是在BEC供电的时候,我们用3s电池的时候,效率能相差一半。
但是在驱动电动机运转方面,都是一样的。效率也差不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缺点:1、不易散热;2、坏其中一个,整个全坏,其实另外3个没坏,但要全换,花大钱;3、只限用于4轴,以后万 ...

4合1重量不比4个20a的轻。估计是铝质散热板的重量。

4合1再添两个也能做6轴啊,谁说不能的?

网友(2013-07-02):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4合1重量不比4个20a的轻。估计是铝质散热板的重量。

4合1再添两个也能做6轴啊,谁说不能的?

另外两个电调,不能保证在同样的信号下,输出同样的能量。
但是两个四合一的话,应该可以玩八旋翼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另外两个电调,不能保证在同样的信号下,输出同样的能量。
但是两个四合一的话,应该可以玩八旋翼

好赢的那个4合1电调,其实就是4个自己家卖的20A的独立电调,做在一块电路板上,4个电调除了电源部分公用以外,其他的功能和独立电调没有任何区别,就连校准电调,电调刹车,低电压保护之类的,也是要一个一个分别搞。

所以只要买同系列,相同规格的电调,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觉得没差啊

网友:
正在纠结四合一电调对飞控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网友:
个人觉得4合一的别单个的要重点 而且散热不好 我还是选单个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最后也可以当一轴的用~

再坏的话,就只能玩没轴了^_^

网友(2013-08-02):
引用 网友G:
再坏的话,就只能玩没轴了^_^

其实,你买四个单个的电调四个全都烧了,那也是没轴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