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的su31 不给力

楼主(2013-04-10):
菜鸟问题   我做了一个su31 epp 一推油门就往上飞 看电机座也是平的 所有翼面也是平的 而且打副翼 转弯 就失控下坠 怎么回事 求解 电池位置前后都平移试过了 是不是要把电机做上面2个位置加垫片??

网友:
应该是重心靠后导致的,转弯时机头上扬,失速导致失控。你把电池往前再移点试试

网友A:
重心不对,下拉角没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不对,下拉角没设置

求解 下拉角意思。。。

网友B:
飞机为了克服螺旋 电机安装要右下拉

网友:
重心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为了克服螺旋 电机安装要右下拉

就是说电机座上面的2个螺丝加垫片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为了克服螺旋 电机安装要右下拉

让电机稍微冲下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让电机稍微冲下是吗

稍微朝  飞机的右下角倾斜   也就是你正对飞机螺旋桨的 左下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稍微朝  飞机的右下角倾斜   也就是你正对飞机螺旋桨的 左下角

xiexie
```````````````````````````````````

网友:
重心和拉力线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