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展50 的后推机~!首飞~~~失败!求原因!

楼主(2013-04-10):
    上周闲着没事做,切了台翼展50cm的后推机。外形参照F22切的,由于没有图纸,所以都是自己按比例切割~~连所有起飞设备全重190克!
     设备配置1806 2600KV电机 10A飞腾电调 800毫安的电池 2个3.7克舵机 配4*4桨~~
     此配置推重比超过1 以上!起飞后发现推力总,4份3油门推重比可以过1.
     起飞后问题出来了!飞机用副翼+升降舵混控!飞机起飞平稳,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往右飞,副翼向左打满都没有办法飞平!一直在空中转圈。求大侠解答!找到原因后打算再切一台~

网友:
楼住有图纸提供吗?好机

楼主:
自己画的!问题解决了!就发~~哈哈@

网友A:
把电池放机身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小桨

还要小啊?3寸桨只能自己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放机身下面。

电池放下面~~比较危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放下面~~比较危险啊~~

这样也不错,还可以做一个上反角

楼主:
问题真的出现在电池和桨上么?

网友:
看帖必回,传统美德!

网友:
风阻的不平衡 估计会形成飞机向右  你在调调垂尾

网友C:
调试垂尾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试垂尾角度

其实我当时也觉得是垂尾的问题,当时目测过都是对称的!今晚再切一架新的!试飞后看看!!

网友D:
和我做的F22一样,机身刚度不够,在反扭力的作用下机身扭曲,解决办法:加强刚度,加一点右推,上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我做的F22一样,机身刚度不够,在反扭力的作用下机身扭曲,解决办法:加强刚度,加一点右推,上推!

机机是用10MM的EPP切割的!中间埋了三条1MM*6MM的碳片贯通机身。刚度应该不是问题~可能是尾垂和电机角度问题

网友:
我看见了图片上的黑道子,你是平放在机身里的吧,这样对扭曲变形是作用最小的,不如用碳管。推力角把电机的轴向右上(后面看)抬起一点试试。

网友:
电池放一边去

网友E:
第一,你的地面测试舵面怎么动的?第二,不能用副翼+升降舵混控,要用三角翼混控。嘿嘿,我也遇到过。

网友F:
楼上正解

网友G:
是重心问题吗?

网友H: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2
黑旋风射桨维权贴,请模友顶帖!支持!您的声援,是厂家解决问题的动力!

网友I(2013-05-28):
从机尾看电机坐的右边加2mm纸片 改变推力线
你玩过矢量涵道机就会知道问题所在

网友J:
我不信反扭能有那么大力量,就是舵面不对或者角度不够

网友J:
你这机有副翼吗?貌似就俩平尾啊,显然只能用三角翼混控了

网友K:
推力线或电池位置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