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制作螺旋桨的过程

楼主(2013-04-10):
本制作适用于1米以下的航模类动力,(非快艇类)对于没有加工机械的模友来说,是一个解决的好方法,现以三叶浆为例。
不多说,看图!

网友:
新人报道! 学习学习, 望各位模友多多帮助。

网友:
看帖回帖 天经地义

网友:
总结的很好,最后焊点不好看,可以用车模轮胎上的那种螺母,带锁定的

网友:
这个可用在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
固定翼有那种整流罩型的螺母,可以考虑,应该会比焊锡好看很多。

楼主:
谢各位!这就是对于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而又没有加工没备的一种土办法。

网友A:
楼主的螺旋桨直径2mm拼装船还可以,大一点的仿真船就不行了。最小直径要4mm可以。

网友B:
其实楼主的轴可以直接用资料给行车钢丝(辐条)就可以了直接就有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螺旋桨直径2mm拼装船还可以,大一点的仿真船就不行了。最小直径要4mm可以。

是的,只适合80mmr的拼装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楼主的轴可以直接用资料给行车钢丝(辐条)就可以了直接就有螺纹

现在行车钢丝(辐条)不象以前那样好买,套件中有就这样用吧!

网友C:
怕是使用起来会发生强烈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怕是使用起来会发生强烈震动

放心!不会的。

网友D:
为什么我的和楼主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的和楼主一样。。。。

幸会幸会!

网友:
简单实用,学习了。

网友:
顶,好方法,简单实用。

楼主:
回搂上各位,谢了!
咱穷人自有穷办法。

网友E:
非常好的制作,谢谢分享!以后学着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好的制作,谢谢分享!以后学着自己做。

这个是为我那113准备的,下一步再做万向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纯手工

纯手工就是费眼,累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各位!这就是对于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而又没有加工没备的一种土办法。

典型教案,顶

网友H:
很受用~顶一个,就是铜片不好找,还有就是螺旋桨的角度怎么可以处理成一致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典型教案,顶

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受用~顶一个,就是铜片不好找,还有就是螺旋桨的角度怎么可以处理成一致的角度

铜片可以淘宝啊!我这种螺旋桨的角度很好调,把桨叶装上桨轴,桨叶再平放在桌面上使桨轴立起,边调桨叶的顷角边看桨轴垂直度,360度旋转都垂直就行。

网友:
DIY 可以的

网友:
请问77cm的船要用多大的螺旋桨
不用太快的

网友:
做工简单   就是效果不好

网友:
可以索性多焊点锡上去,然后用锉刀把焊锡部分锉出圆锥形的整流罩来,这样会更好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