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能买6轴 V120D02S 吗

楼主(2013-04-10):
华科尔新 V120D02S 六通道专业迷你3D机最新6轴技术 是不是比3轴的还稳定 新手能买吗

网友A:
稳当然是稳,但没有飞行基础也是不行的,轴传动的飞机机械结构复杂,炸了的话修也很费神。
另外,稳定是指飞行状态,并不代表可以不炸机,希望楼主理解。
沙发,吼吼!

网友:
为啥不可以呢

网友B:
先把模拟器练够~要不然飞纸飞机都要炸

网友C:
新手还是从cp玩起…轴传的修很头疼

网友:
6轴有松杆自平衡可以减小炸机,应该可以。不过还是多练模拟器是王道

网友D:
不练模拟器楼主入纸飞机我最放心。。

网友:
这个机子漂亮

网友E:
先买个LAM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当然是稳,但没有飞行基础也是不行的,轴传动的飞机机械结构复杂,炸了的话修也很费神。
另外,稳定是指 ...

感谢您的建议 准备去买思凯利的NANO CP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模拟器练够~要不然飞纸飞机都要炸

感谢您的建议 准备去买思凯利的NANO CP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练模拟器楼主入纸飞机我最放心。。

感谢您的建议 准备去买思凯利的NANO CP 了

楼主:
感谢各位模有的帮助 不一一回了 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买个LAMA吧

玩过3。5通的红外线的

楼主:
这个120D02S 没新手模式

网友:
120d02s不适合新手。虽然飞起来还是稳的。但是毕竟是6通机。没有接触过的还是会惨炸的。而且不经炸。基本上每炸必修。修到你退魔位置。。

楼主:
这个控漂亮些

网友F:
能什么不可以?

网友:
只玩过双桨或锤子四通机的新手,玩120d02s时会觉得它的速度非常之快,基本上飞起来就偏了,然后秒级时间内,还来不及修正就坠毁啦,撞到东西后,基本就得修理了,之后就得和主轴上那两根恶心的插销搏斗,第一次拔插销真是太销魂了。

网友:
先练练模拟器再上真机,可以直接02S的,没必要先CP,02S总比450耐炸吧。修的话,第一次可能感觉麻烦点,修上几次就熟练了。修机、调机也是个基本功咯。

网友G:
好修,比450好修,也比450换的多,舵机齿起码要10套,然后尾轴,前伞齿,最后,,,热熔胶枪!但是一定要模拟上能平稳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还是从cp玩起…轴传的修很头疼

新手从CP开始是王道......

网友H:
新手建議 D10 + Super CP + 模擬器

原因:
1. V120D02S 不耐炸,新手玩,修多過飛
2. 模擬器一定要練,上真機前先練好4面懸停可以有效減少炸機,建議模擬用鳳凰選MCPx練,感覺比較像SuperCP
3. Super CP 耐炸又平宜,是新手不二之選
4. 控制不住就打熄火,可以有效減少炸機壞舵機的機會

你參考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新手建議 D10 + Super CP + 模擬器

原因:

感谢您的指点

网友:
lz你有模拟器和熟练的修理水平,完全直接上,这直升机好!

网友:
思凯利的 鸡鸡也比较脆 不禁炸不建议购买虽然不贵
新手可以买D10+SCP+模拟器  以后还可以上大鸡鸡 不至于手头很多控 (还有刷机后更是性价比极高)

网友:
新手还是无刷的玩起来吧,这飞机你飞一天,一个星期不一定能修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好修,比450好修,也比450换的多,舵机齿起码要10套,然后尾轴,前伞齿,最后,,,热熔胶枪!但是一定要模 ...

请问用热熔胶枪修理小机哪个部分合适呀?好像断了后可以粘的地方并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用热熔胶枪修理小机哪个部分合适呀?好像断了后可以粘的地方并不多。

断脚了,接起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先把模拟器练够~要不然飞纸飞机都要炸

我模拟器练习了好久,不过飞纸飞机是每飞必炸。咋回事呢?

网友:
那飞过450的呢=.=飞场越来越少了,打算弄个02S,可以在稍微小点的地方也能解解手瘾……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我模拟器练习了好久,不过飞纸飞机是每飞必炸。咋回事呢?

聪少 :又在洗人脑壳,

网友:
引用 网友J:
聪少 :又在洗人脑壳,

我有这个功力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