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便宜八轴机架,稳定起飞,GPS定点刷锅,求高手指点!问题已经解决!!意想不到!

楼主(2013-04-10):
开定点就刷锅,高手指点下!不开定点,手控很稳定。

这兔子飞控,以前飞四轴定点很好!这八轴就......

今天问题解决,原因是我后收的四个电调连着排列了,今天把四个电调和以前自己的电调隔一个臂放置一个,还没重新调校罗盘,试飞了下一切OK,像以前四轴一样稳稳的。还是请高手解释原因。谢谢!

网友:
你这......图片地址很是奇葩嘛

网友:
嘿嘿
跟我的的四轴情况一样 开GPS定点模式就刷锅

网友A:
08S,和我的控一样,我的6轴也是,不开定点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08S,和我的控一样,我的6轴也是,不开定点稳定

没琢磨过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看帖必回

网友:
飞控不好。。8轴了。换个吧

网友:
是不是罗盘校准没做好啊?

网友:
校准没有做好啊

网友B:
机臂是什么材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臂是什么材料的?

450直机的尾管啊!好用啊!

网友C:
定点刷锅是 磁感应器没有校准正确,或者是 磁偏角没设置好,最后就是 磁感应器受到 分电板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点刷锅是 磁感应器没有校准正确,或者是 磁偏角没设置好,最后就是 磁感应器受到 分电板的干扰……

明天试着一一调整,谢谢指点!

网友:
松杆定点时刷锅是罗盘没有校准好,或者罗盘受到干扰太大的原因。

网友:
图片的地址很面熟啊,应该是浙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