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想法:用JR的控玩MiniCP或者华家的D02类小飞机

楼主(2013-04-10):
一直因为自己是JR的控,玩不了100以下的小飞机而郁闷。一点苦逼的工资又不够买副控。看到有高手把arduino用到APPLE手机控制的AR.DRONE四轴飞行器上,改用遥控器玩AR。DRONE。突然有一个想法。
其原理就是将minicp无线接收机收到的jr遥控器的各通道指令, 通过Arduino I/O板转换成minicp的控制命令。不过自己不会编程,也不太懂单片机,意淫一下。。。。
肯请高人接力,谢谢

网友:
换个高频头就是了啊,为啥玩不了

网友A(2013-06-11):
你的想法很好。华的遥控魔方应该可以吧。95块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想法很好。华的遥控魔方应该可以吧。95块一块

有降子的东西  @@  来去x宝看看

只能用在华牌的飞机上吗?

网友:
魔方应该是华机通吃的,3.5耳机接口,改别的接口应该很容易
为了接手机上用的,不知道改了接口接你的控行不行,你也可以直接用手机玩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