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蝎子电机烫的问题

楼主(2013-04-10):
我的450是6S2221-2010kv虫子电机,飞3D都烫,冬天也很热,现在春天了,电机一个起落下来烫的手只能摸0.5秒,电机齿是9T斜齿,电调花牌45A,基本没温度的,电池有点热

可是我朋友的450也是3S蝎子电机,他的就一点温度都没有,奇怪

对了我的电机轴和轴承并没有打滑,已经搞好了

很久没有拍视频了,今天拍了一下,然后回家看看,确实能够看出有些动作都不到位,基本功确实不行

这是我第一次拍的3D视频,以前都是悬停视频,一个人单飞,不太好拍

网友A:
是一直有这问题还是炸鸡后出现的

网友:
我的也很热,怀疑是因为不是原厂绕线.

网友:
我的连续飞5块电温热,但只是飞悬停和航线。
对了,发现蝎子电机能把电池飞大肚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直有这问题还是炸鸡后出现的

一直都是,很纠结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直都是,很纠结

那只能怀疑是电机的问题了,另外找个6S电机试试吧,替代大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只能怀疑是电机的问题了,另外找个6S电机试试吧,替代大法

我以前飞过TG450,用过3s新西达电机,6s飞越电机,换了pro空机,用了蝎子电机,一直烫到现在

网友:
蝎子电机本来发热就和他的功率一样厉害!!!

网友:
花牌电调跟蝎子貌似不是很兼容,之前用花牌,空转都很快就烫了,改用好赢就明显好多

网友:
也许真是花牌电调的问题呢?

网友:
蝎子+花牌的路过。

网友B:
记得蝎子设计要求是5度进角噢,是不是进角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蝎子设计要求是5度进角噢,是不是进角太大了?

我是用自动进角的,改天试试6度进角

楼主:
今天试了6度进角,重设电调,飞了2分钟,电机可以煮鸡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试了6度进角,重设电调,飞了2分钟,电机可以煮鸡蛋了

500的电机1400进角我都试过了,太大启动会卡,没作用,还是调自动了.
用大C的电池,好些,这货好像就是吃得多

网友:
花牌6S电机 花牌电调/好盈电调,摔机无数,3D后微温

楼主:
要是大家的电机都是烫的,我也不纠结了,偏偏我朋友的蝎子没温度,不热不烫,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都是,很纠结

会不会是电机进角太大了,调小点试试

网友C:
花牌50A+蝎子1630KV 480定速好飞不烫

网友D:
電機熱只有2個原因, 1.電機本身不行 2.負戴

网友E:
果然是火蝎子。哈哈。

网友F(2013-07-13):
我的蝎子也是烫的不得了,空转一会都很热。电池和电调温热,试了下0度进角感觉也一样。就怕到时候电机座螺丝胶被他烤化了弄出悲剧来。。。
动力配置如下:花牌1300MA/花牌45A/蝎子2010KV。飞越450PRO、12T直齿(转起来阻力非常小)

网友G:
电机热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H:
看的出来很暴力噢!发烫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