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006电机如何换轴

楼主(2013-04-10):
小炸后,
电机
轴弯了,松开固定电机轴的顶丝,但仍无法拆下,貌似电机轴与外转子之间上了胶,哪位拆过?

网友A:
从顶丝处用2MM的六角螺丝刀敲一下就出来了,应该是轴承卡住主轴了。

楼主:
谢谢,回家试试

网友B:
用热风枪吹一下,再把轴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