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DFC装舵臂球头连杆遇到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3-04-10):
金属舵臂。外孔装的长球头。可集体螺距最下面打副翼要撞
舵机
外壳,,,这怎么搞呀请懂的指导下,谢谢

网友A:
LZ
在3GX的DIR模式下,油門螺距曲線為斜一直線
油門撥桿在中點時,舵臂應與主軸垂直
螺距為+/-12度,副翼升降為+/-8度
應該是不會與機頭罩有所碰觸的

网友B:
用短一点球头,十字盘上用LOGO的长球头

网友C:
希望LZ能认真看看说明书,很多问题说明书上都明确标示了的,为什么不看说明书,一有问题就来问别人呢,这种不钻研的精神可不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