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J闲置一段时间后,如何保养???

楼主(2013-04-10):
像这种情况,塑料在老化啊,需要换吗?

网友:
等炸鸡的了后一起换掉,就当炸鸡炸的

网友:
老化塑料件还是要检查或者换下吧。

LZ高手啊,话说俺的都等不到老化,直接都给炸没了

网友:
可以无视……

网友:
没虚位,没异常不需要换

网友:
当然要换,要不然会影响飞行安全。

网友:
這種裂痕一般不用換, 但是減震效果就非常差了,震動就能直接傳遞到舵機上(對舵機壽命有一定影響)

网友:
没那块老化吧。。

网友:
电子东西还是不要放太久。我的一架油机放了一整个冬天没碰过,上周打算调一下谁知到三轴无缘无故放坏了。。。。现在在发回台湾返厂的路上!真晦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