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块板砖

楼主(2013-04-10):
去年(20124),一次偶然的机会从朋友那获得一上网本,(其实是我强娶之^-^),为了表示谢意,于是口出狂言要将其改之,开始想当然的觉着比较简单,拆开,加触摸屏,组装就OK了,大概一两个星期就能完事,于是就开始了:
这是本本的原始模样,挺可人的
铭牌,god,看不清,我可怜的T5…………以后再贴型号数据吧
其实我觉得跟这本本挺有缘的,如果没记错的话,20119月我应该修理过,后来查看记录,确实有过。
2011914日)本本电源出了问题,由于外壳是采用热粘接处理的,撬不开,所以我的小机器派上用场了,机器干活就是漂亮
外壳漂亮的切开了
其实就是插头处接触不良,焊上一笔就好了,主要是由于主人喜欢收捡本本的时候把那个插头拔掉,久而久之就把座子摇脱焊了,所以建议广大本友不要这样操作,直接将电源线和电源模块一起八字绕上绑好就行了,不需要分开收捡。
---------------------------------分割线-----------------------------------------------------------
不好意思啊!拉关系扯远了,接着拉回来
继续拆本本咯
解开后面板,可以看到硬盘,内存条和显卡
拆下前面板,键盘,这个键盘整的我奔溃,我整了几天,他不仅螺钉固定,还加了双面胶,当时我拆完看得到的螺钉,怎么都弄不下来,强行拆下又担心损坏主板,于是抱着摸了几天,后来发现了神奇的双面胶,几分钟就搞定了。下图可以看到散热铝板上有一条条的双面胶。
取出导热纯铝板,可以看到芯片组了
感觉怪怪的
把屏幕也摘下来了,真的分尸了,我邪恶了
这是最初的一个想法,直接把触摸屏驱动整进去,把导线布置一下
这个就是电阻屏驱动,放这个地方挺好的
把导线整理了一下,把驱动焊接到主板上
这是驱动接主板处,分清信号线和电源线就可以,焊接的时候最好贴上绝热胶带,用小尖嘴焊接,焊完用热熔胶保护下,我没胶了,就胶带伺候下吧
经过上面的一番整理,开机测试,能行,不过新的问题来了,那个3mm的玻璃电阻屏实在太重了,挂上去,小本本就直接翻跟头,如果有那种0.5mm的可折叠屏就好了,可是我当初把淘宝翻了个底朝天就找了这唯一款配套的,老板还对我爱理不理,最终还是拿下了,可见这本本出生之不凡啊。
这个方案我实在忍受不了,于是有了下面的想法,一不做二不休,所有零部件都拆下来,重新布局,自己设计外壳,正式向平板进军,哄哄哄哄。。。。
这个是网线接口转USB,本来是外接的,打算放里面去,以后方便点,于是拆了,重新焊到主板上。
摆试着看看
最下面是屏幕,上面是主板,硬盘等一些部件
电池,喇叭什么的都凑上来,,还有那么点味道
这样摆没什么实际性的意义,必须要有具体的数据,不然外壳,布局都没法做,所以要建模来获得具体的参数,以及获得更合理的布局。
开始了漫长而繁琐的测量建模,还好有个不错的数显卡尺,轻松不少,也比较精确
开始画吧
中间一些过程就省了,贴几张基本看的过去的吧,外观难看,主要是为了获得数据
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下面这张图,把一些外壳面板图纸按11打印出来,方便以后下料,其他随便能看清尺寸就行了

楼主:
一楼不够用啊

一楼不够用啊
接上面啊

整理好图纸,就列了个材料清单,找万能的淘宝去啦啦啦啦啦啦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材料终于到齐了,而且又让它们在那躺了不知道多久,终于又开工了
图纸打印出来了,开始裁剪

涂胶贴上铝板,准备加工了

弄了个丝锥当洋冲,把几个孔定下位
这是前面板裁剪后
折弯后的效果
反面折了个连接角,方便与下面壳体相连。
壳体加工,工作量有点大,孔多,还有不规则的,都是手工弄,万能的锉刀真好使。
基本弄完了,

楼主:
接上面上面的

多来几楼吧
外壳的制作完成一半了,以后装配的时候慢慢再修整。
下面弄那几个固定用的小部件,材料是PVC,还是手工锉刀,嘎嘎嘎。。。。

这个是用来安装那个转接部件的,
安装的时候太暴力,把芯片个挤下来了,幸好之前拍过照,不然还真步知道芯片该怎么放,后来成功焊上了
这四个小把戏是用来安装触摸屏的,固定四个角
开始了组装测试了
由于加了触摸屏占掉了USB口,所以感觉USB接口太少了,我是个USB粉,神马串口,并口都站一边,于是果断加上一拖四的HUB,就是下图那块蓝色的板子
整体瞧瞧看
将硬盘什么 的都堆上去,初次测试,神奇的开机了
基本操作都没问题
装了个看书软件,感受下手指翻书的感觉,其实没啥意思,电阻屏嘛,没那感觉,有一次在别人网站上看到个Java写的脚本,有那种手翻一样的感觉,帅呆了,把源码弄回来了,一直没时间去研究,下回也整个玩玩。
愤怒的小鸡啊,有木有鸡冻
目前整体就这样吧,先玩玩,看看有什么问题慢慢改,说实话,散热效果绝对比以前好,因为外壳都是铝的,冬天抱着看电影挺舒服的,嘿嘿
又不知道过了多久,一天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很久以前的想法,对于宅男而言,“初音女神”是不可不知的,也是梦寐以求的,那场演唱会真的太振奋了,对此我不得不对岛国表示钦佩,当然这仅代表我对科学的敬仰。这个本来不是“笨笨计划”的内容的,但是为了我那个女神梦,我就小小的自私一把了,把她也拉进来了。
说了这么久废话,其实就是做一个初音的伪全息投影装置,借助本本来播放,体验一把全息投影的神奇。全息投影采用的是光的衍射和干涉原理,当然我们屌丝是很难玩到那个境界的,所以这里采用的是折射来模拟的,本本播放miku 的视屏文件,下面平台的金字塔四个面分别对四个画面进行折射,这样就虚拟出全息投影的3D效果,其实就是四个画面的拼接。
说干就干吧,为了早日看到我的女神,<’’>
同样先根据本本的大小建模,确定平台的大小,当然金字塔相关的角度是最关键的,金字塔是由四个全等的等腰三角形组成的,三角形的顶角取70.5度,两底角54.75度,面夹角取45度,这些角度是根据光路计算的,有兴趣的童鞋可以去算一下,不管你的金字塔做多小或多大这个角度都是不变的,置于三角形底边长,主要是根据你的播放装置的显示器宽度而定的,有了这些参数,金字塔基本就可以搭建起来了,还有透明有机板玻璃板的厚度也要注意,如果追求完美好像这个厚度也要根据光路去计算,并且和前面的角度有关系,具体没研究,可以根据别人的经验来选,我用的3mm的,盲目追求强度,导致后来出现重影,我觉得1.5mm就足够了。淘宝好像有专业的全息膜买,不知道效果怎样,有机会可以试一下。
这是我的三角形的一些尺寸
这是建好的模型,
下面将本本放上去看看

楼主:
接着上吧,发帖真麻烦

这个也要了,老是提示超过什么什么
整体效果还过得去
上下板都是5mm 的透明有机板,下面板最好做成不透明的效果,这样更能体现出台面效果,支撑柱15mm的尼龙棒料,不知道过了多久,淘宝送来了材料,于是开始折腾吧
方法和上面做壳子的时候差不多,锯子锉刀啦

用钢尺,美术刀画线

四块弄好了,连接处的角度也倒好了

有机板热熔性还行,插脚用烙铁加热,调整到合适的角度

这个有机板还是比铝板好整,,很快弄好了,并且组装起来了,看看效果吧

说实话,整个就一毛胚,将就将就吧,知足长乐嘛
下面女神要出场了
切。。。。。。。晃的头晕啊,重影,砖头手机拍的,

我还小心把她裹在被子里,结果那个晃啊

哎,有木有朦胧美啊,有。。。。木。。。。。有。。。。。

可以看看视频吧,手机拍的,买不起相机啊,凑合着看吧,等哪天别人丢单反了我再去捡个回来
お断りします
むかしむかしのきょうのぼく
CUTIE8800
ZIGG-ZAGG
女神也请回家了,这把戏就这样吧,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下回有时间再重来,还是回到本本吧,自从上次装起来以后就没弄过了,一直把玩着,经常用来测试软件,平常喜欢写一些小软件玩玩,于是就通过他来检验平台的兼容性。
有一次搓了朋友一顿饭,为了表示感谢,那时候正在玩易语言,所以就给他做了个小屏保软件,源码来源网络,感谢论坛网友的无私帮助。
编写环境和部分代码

运行界面

在本本上测试

下面简单说一下软件的使用吧,
软件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入了音乐循环播放,以及一些针对个人的元素,所以具体源码不太好提供,喜欢的朋友可以网上搜下。双击图标运行,就进入屏保模式,屏幕被锁住,鼠标点击失效,同时桌面从上至下飘落自定义的图片,并且背景音乐自动播放,当你双击鼠标时,即会在该处随即弹出图片来,单击鼠标右键会弹出菜单,有两个选项,一个是“鼠标穿透”,一个是“退出”,前者的意思是,允许鼠标穿透屏保环境,进行其他操作。当选择穿透后,如果要关闭软件,可以在右下角托盘中右键退出。
这个视屏综合了到现在为止,本本平台上完成的一些工作
本本整体使用介绍

本本用的是XP系统,自带的软件盘那叫一个秀珍啊,,于是装了个手写的软件,虽然有点用,但还是不习惯,翻遍网上,找了很多资料,但是没有一款喜欢的,其实我挺喜欢win7那款的,但是别人微软有版权的,所以决定自己写一个,
这是编写的环境以及部分代码

窗口布局

运行的界面

在本本上测试,感觉挺不错的,还有那么点意思

对于这个软件的说明:
这个软件盘模仿的微软自带的软键盘,网上有相关的学习资料,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网上搜一下。编写环境VB6.0,主要原理是利用了Windows提供的一个模拟键盘API函数Keybd_event(),具体的使用说明可以看一下拍的一个视屏,有点模糊,但是应该基本看的清。
软键盘使用介绍
再说一下我自己设计的一个小软件,灵感来源于一天晚上关灯后,借着电脑的背光看书,突然就有了这个想法。采用易语言编写,我取名叫“节能灯”,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利用了屏幕的背光,运行软件,窗口会自动全屏,并显示预定义的白色背景,在窗口的左上角有一排按钮,第一个“关灯”就是将窗口最小化,“绿色”“青色”“黄色”“白色”用来改变背景颜色,“关闭”即退出软件
编写环境和部分代码

代码

代码也就简短的几行,所以贴到这里,希望大家不要笑话:
.版本 2
.程序集 窗口程序集1
.子程序 __启动窗口_创建完毕
_启动窗口.左边 0
_启动窗口.顶边 0
_启动窗口.宽度 取屏幕宽度 ()
_启动窗口.高度 取屏幕高度 ()
.子程序 _最小化_被单击
_启动窗口.位置 2
.子程序 _按钮3_被单击
_启动窗口.底色 #绿色
.子程序 _按钮2_被单击
_启动窗口.底色 #艳青
.子程序 _按钮4_被单击
_启动窗口.底色 #黄色
.子程序 _最小化1_被单击
_启动窗口.底色 #白色
.子程序 _最小化2_被单击
_启动窗口.销毁 ()

网友:
服了哎,上网本改成平板!

楼主:
接着来

还是编辑不下,再来一楼吧

下面这个视屏综合了一下几个软件在本本上的使用
小软件介绍
时间过的真快,从当初拿到本本,到现在,拖拖拉拉整整一年了,说实话,每当跟朋友提起它,我就有些过意不去,当初夸下海口,没想到一直到现在我也没能交差,而且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交差了,这期间发生了太多的事,以后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使得计划一次的推延,不过不会烂尾的,现在应该也不算烂尾了吧,我答应了就一定会办到。
在本本计划的过程中,我想我是最大的受益者了,他使我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他给了我很多的灵感,充实了我的生活。所以我要特别的感谢我这位朋友,嘿嘿嘿嘿
下面说一下在制作过程我遇到的一些问题,你可能也会遇到,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1,  触摸屏摔了
有一次组装的时候,一不小心触摸屏掉地上了,摔坏了一个角,我当时就想,又砸了两张老毛,重新接上一试,没反应了。但是目测导电层貌似没断,所以没放弃,开始对电阻屏的原理不太清楚,后来百度了一下,我的屏是单点四线的,电阻屏就是利用电阻值来计算二维坐标的xy的值,从而确定触摸的点,把四根线理清后,接上万用表,打表测试了一轮,电阻值都在基准参数范围内变动,所以确定屏幕没问题,应该是接线的问题,把屏幕摔坏的地方处理了一下,从新整理接上测试,没问题了,心里真舒坦。差点就白白丢了两张老毛。所以安装触摸屏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平时保存的时候也要注意,我那时候就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包着,摔了也别忙着丢,先检测下。
2,  USB连主板的软排线折断了
开始一直没注意,后来发现USB一直没反应,检查发现是那根16线0.5mm的软排线接头处折了,导致接触不良,本来打算自己飞线,可是一看0.5mm确实有点难度,所以还是去翻淘宝,好吧,找是找到了,别人不单卖,20条起,那就20条吧,买回来,接上一切正常,那叫一个舒心啊!所以对于电脑上面的一些软排线要特别小心,特别是插头处,插接到主板上时最好用镊子之类的工具操作,这样做更可靠。
3,  网线接头转USB芯片掉了
这是个小问题,开始弄下了,不知道芯片哪方向放,后来发现以前有照片记录,很快就确定了,所以多照照片记录是很好的习惯。对于芯片的焊接,一般是用刀头加助焊剂焊接,网上视频教程很多,看上几个就基本能上手了。
4,  一些系统,驱动,软件方面的问题
这应该是最头疼的问题了,这本本不知道用的哪个版本的XP,感觉过于精简了,就比如改个物理地址,一般在本地网络,属性里面就可以该,结果这系统没有那个选项,于是就改了注册表,选项是能显示了,但是怎么该物理地址,用CMD查看都没变,貌似骗不过系统,为这个折腾了好几天,但是到现在也还没解决,希望知道的高人能指点下。
直到现在本本也没玩过切水果,网上有人说主要原因是本本是比较老的集成显卡,安上软件,一启动就闪一下就没了,后来加速后还是玩不起。不知道能不能玩转。

本本计划的后续打算:
1,  重新拆解,将外壳休整到位,并且上漆。
2,  给本本加上内置的水冷散热,这个有点挑战性,这个弄不好就‘湿身毁机’啊,不过已经有初步的方案了。
3,  按初始的计划,继续做皮套,加无线鼠键。
4,  继续写一些实用的小软件

网友A:
键盘哪去了。

楼主:
终于编辑的差不多了

网友B:
求3D效果怎么做的

网友:
不错,做的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3D效果怎么做的

呵呵,这个是伪全息投影,不是真正的3D效果,你可以百度一下,初音,全息投影之类的词,有很多人做了,我帖子里面也说明了一下。这个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键盘哪去了。

后面有做软件盘,你可以看看下面的视频

网友C:
我也想搞  不知道触摸屏怎么接线哦

网友D:
LZ,你硬是把笔记本电脑变成台式一体机。
真牛!!!!
能不能把台式电脑变成本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搞  不知道触摸屏怎么接线哦

直接有插接端子的,不用接线,你说的应该是USB接线吧,你可以先用万用表测出,USB公头所对应的连线,然后按USB公母对接的方式焊接到主板上,细心一点一般都不会错。或者,你像我一样弄个HUB,直接买来插上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你硬是把笔记本电脑变成台式一体机。
真牛!!!!
能不能把台式电脑变成本本啊

有这个想法,一直苦于本本不够快,散热不行,想自己DIY一个本本,只是现在没时间弄。

网友E:
真是高手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是高手级呀

过奖讲了,论坛高手如云,我这是瞎折腾

网友:
初音啊~    软硬通吃  高手!

网友F:
牛人一个啊,为加精都不行了,软硬件通吃,收徒弟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终于编辑的差不多了

改的真不错,对于电脑硬件了解一些,软件知识少的可怜。
下次再碰掉芯片时注意一下,它是有标示的,芯片上一般在左下角会有一个点或者一个浅窝,那就是第一脚,对应的焊盘处也会有标示。

网友:
太佩服懂软件的高手了!

网友:
牛叉的3D投影啊

网友H:
伪全息,我让孩子做了一个。没你那么大,手机上玩的。

网友:
伪全息?有真全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伪全息,我让孩子做了一个。没你那么大,手机上玩的。

嗯,能否看看效果。网上很多人都用手机的,我也是依葫芦画瓢的,做小点容易做些,材料也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改的真不错,对于电脑硬件了解一些,软件知识少的可怜。
下次再碰掉芯片时注意一下,它是有标示的,芯片 ...

谢谢你,又学到一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牛人一个啊,为加精都不行了,软硬件通吃,收徒弟吗

真不敢当,我也是只知道一些皮毛,大家可以一起学习,论坛各方面的高手都很多

网友I:
楼主使用什么编的软件,我看都是中文的,我英文不好,嘻嘻

楼主(2013-06-03):
引用 网友I:
楼主使用什么编的软件,我看都是中文的,我英文不好,嘻嘻

不知道易语言你听说过没,很多人说不怎么样,不过我觉得玩玩还行,支持国产嘛,当你对编程有一定了解了可以玩VB或者java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有做软件盘,你可以看看下面的视频

楼主的的软件盘自己做的吗,
能不能分享一下
我控制机器的电脑也是电阻屏,
有时简单几个字懒得接键盘,
有这个软键盘就方便多了

网友:
这个全息影像要顶!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你硬是把笔记本电脑变成台式一体机。
真牛!!!!
能不能把台式电脑变成本本啊

给你来个更厚重的板砖,,,大三时做的,没啥工具,就一把电钻加几把锉刀和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