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MD塞斯纳,还算成功!

楼主(2013-04-10):
第一次降落失败电机座都被推进去了

网友A:
落地太重了  加油加油。。。

网友:
好“成功”啊

网友B:
听到舵机一直在叫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落地太重了  加油加油。。。

首飞呀,有点紧张,激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到舵机一直在叫唤。

是呀,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过乱动几下摇控又不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呀,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过乱动几下摇控又不响了?

证明在斗力

网友:
加强拉平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证明在斗力

斗力??是什么呀!

网友:
MD的很好飞,我有两架,红色的,几十起落无炸

网友:
看帖顶帖,传统美德!

网友C:
为什么有滴滴滴滴滴的声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有滴滴滴滴滴的声音呢

电显报警吧

网友D:
lz多练航线和降落吧。。把航线飞直飞平,降落要走直线。第二个视频感觉你是蒙着降落到水泥路面上的。。。

网友E:
起飞后把飞机飞高点,控制在中油门即可.不要紧张.飞起来后定一定心理.然后别乱飞,心理要有个航线.飞机稳定后尝试按你心理的航线控制.尝试降落,这种飞机只要有电你飞高点基本不会掉下来了,关键还是降落.降落点尽量控制在别过你的人,否则就有点蒙着降落的感觉了,尽量到你人前就触地了.实在不行你就远远的摆整后油门减少到1-2格,然后拉住升降摆平飞机,让它缓缓飞过来自动触地.这个过程就是拉住升降,控制副翼摆平飞机过来即可.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呀,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过乱动几下摇控又不响了?

舵机里面的电位器脏了,拆开,拿酒精洗一下,把酒精吹干,然后加点衣车油

网友:
加油,继续努力。

网友:
级别低很不好意思,顶贴挣工分,尽快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舵机里面的电位器脏了,拆开,拿酒精洗一下,把酒精吹干,然后加点衣车油

是新的舵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多练航线和降落吧。。把航线飞直飞平,降落要走直线。第二个视频感觉你是蒙着降落到水泥路面上的。。。

好像是吧,已经会加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起飞后把飞机飞高点,控制在中油门即可.不要紧张.飞起来后定一定心理.然后别乱飞,心理要有个航线.飞机稳定后 ...

谢谢元兄

网友G:
电机座是这样啊,我朋友买的新的被他暴力降落几次后就缩进去了,要自己改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机座是这样啊,我朋友买的新的被他暴力降落几次后就缩进去了,要自己改一下的

认为要撞机了,尽量控制不要撞电机,一个电机值一个飞机的钱了,翅膀断了粘回去又能飞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新的舵机哦

也许卖家放了很久,很难说,舵机抖动,动几下遥控器的舵杆就变好,肯定是舵机里的电位器接触不好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机座是这样啊,我朋友买的新的被他暴力降落几次后就缩进去了,要自己改一下的

怎么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许卖家放了很久,很难说,舵机抖动,动几下遥控器的舵杆就变好,肯定是舵机里的电位器接触不好导致的。 ...

不会打开哦。。。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听到舵机一直在叫唤。

这个应该是你的拉杆或是连接舵机摇臂的连杆与什么地方摩擦带上力了,使舵机摇臂和齿轮不能自动回中!你把夹头取了,舵机摇臂上空着,控制舵机看还有没有声音!如果还是有,那就是舵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