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翼控制混控问题,请教河马兄!

楼主(2013-04-10):
我正在设计一架鸭翼控制俯仰的可变翼前掠翼机,但是查阅资料发现前掠翼的机机对重心很敏感,而变翼机的机翼前掠角度发生变化后重心必然发生改变,飞机肯定会难以操纵甚至失控。我想到一个方法,在航空模型杂志上看到的,一架苏37,有鸭翼,后面也有升降舵,然后那个作者用后面的升降舵控制升降,前面的鸭翼连接陀螺仪控制,增强水平稳定性。我就想能不能用控制鸭翼的舵机通过陀螺仪来实现飞机姿态调整,同时还保留控制俯仰的功能,形成混控?如果可以各个通道需要如何连接?先在此对河马兄致于衷心的感谢!当然还有帮顶和热心解答的同鞋们!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鸭翼是单舵机呢还是双舵机差动呢?普通陀螺仪只有一个轴线的感度,你要控制那个轴呢?

网友B:
您太抬举我了!
一我没用过陀螺仪,不懂
二带可动鸭翼的飞机只飞过台风,其主翼上的副翼是比较小的,鸭翼相对主翼尺寸也较小,鸭翼的动作对于机身的俯仰影响相对小一些
三变翼机还没搞过,但我认同您观点:重心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鸭翼是单舵机呢还是双舵机差动呢?普通陀螺仪只有一个轴线的感度,你要控制那个轴呢?

是单舵机,因为是前掠翼所以可以开副翼。变翼后重心发生变化,影响最大应该是水平面的稳定,如果可以的话打算陀螺仪用来控制水平轴。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设置混控?设置了对俯仰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太抬举我了!
一我没用过陀螺仪,不懂
二带可动鸭翼的飞机只飞过台风,其主翼上的副翼是比较小的,鸭翼 ...

还是要谢谢您的解答!您是固定翼版块的标志性人物之一啊,受得住新手们的崇拜撒!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单舵机,因为是前掠翼所以可以开副翼。变翼后重心发生变化,影响最大应该是水平面的稳定,如果可以的话 ...

我知道这个操控怎么做,但是具体调试什么的可能还会有困难,鸭翼舵机出来接陀螺仪,陀螺仪出来接接收机,然后控上设置一个混控,让升降通道和鸭翼同道联动就行了应该,具体参照j10的混控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这个操控怎么做,但是具体调试什么的可能还会有困难,鸭翼舵机出来接陀螺仪,陀螺仪出来接接收机, ...

非常感谢!陀螺仪接上接收的通道是控制升降的通道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陀螺仪接上接收的通道是控制升降的通道吗?

不是,陀螺仪是一个独立通道,通过设置混控让这个通道和升降通道联动

网友C:
你真要做龙骑战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真要做龙骑战机???

正在画三视图啦!机头部分已完成!逐渐完善方案,尝试解决已知问题,有难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陀螺仪是一个独立通道,通过设置混控让这个通道和升降通道联动

噢…我再研究研究,得到您肯定的回答已经达到目标啦!谢谢!

网友:
级别低很不好意思,顶贴挣工分,尽快升级。